有人做过无垂尾的飞翼吗?

楼主(2009-07-04):
类似B2这样的飞翼有人做过吗?横向稳定性其实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差。

网友:
V尾飞翼

网友A:
B2类

CCL产的小B2差动双螺旋桨,在2003年初我飞过,由于无舵面可操控,略微有点难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7228&highlight=%2Bzjjyjly
这个
呵呵,用起落架作弊啊。起落架的盖板其实就是垂直安定面啊。其实真的B2在起飞和降落时,起落架的盖子就是起安定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L产的小B2差动双螺旋桨,在2003年初我飞过,由于无舵面可操控,略微有点难飞。

那款飞翼玩过,有两个垂尾的
印象中以前很火的“德国飞翼”没有垂直翼,只有倾斜翼尖,靠上反角作弊

网友:
把翼展做大点应该可以

网友:
我最近做的飞翼都没有垂翼。
感觉稍微有点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