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通道玩具遥控直升机的原理

楼主(2009-07-04):
正准备买航模呢,儿子过生日,他舅舅给买个玩具遥控飞机,环奇正品838三通道遥控直升机,说明书上说能上升 下降 左转 右转 前飞 后飞稳定悬停,我玩了一下,很容易起飞,但发现它起飞总是向前飞,空中转向及后退时容易打转,我现在很想知道它前进、转向、后退的原理是什么?它有个旋转微调扭,可以调节飞机到不转为止,这原来又是什么呢?

网友A:
用论坛搜索功能

网友B:
共走双桨的就是这样,特别是环奇的,他会随着电池电压下降出现旋转

网友C:
我也有个三通的,觉得三通的垃圾。起飞时飞机向前飞应该是机头有点重以螺旋桨的轴为中心测量在轴后面加一点重物比如螺丝帽啊调整好重心平衡就行,三通的向前和向后飞行都是由机尾的电机正反转来实现的,点击正传螺旋桨向下排风就使得飞机向前倾斜就可以向前飞了,向后飞则反之,正是由于尾螺旋桨的旋转使得机身打转,《转向》不应该叫转向应该叫“左右转”因为你的飞机是共轴有两个电机传动,旋转微调扭就是来调整两个电机的转速使之平衡,不然就打转,只要其中一个电机转的慢一些飞机就旋转了。“以上皆是我玩三通时的结论,如有错误还请见谅”如果你想买航模,建议你从四通入手!

楼主:
多谢回复,原理基本清楚

网友D:
所谓的同轴双旋翼指的是一副浆正传一副浆反转,在转速一致的情况下飞机起飞。下降加速上浆相应减速时飞机向左转相反飞机向右转。尾翼实际上是在飞机在高空是破坏现有的平衡把机头向下压。机头向下的同时浆的角度也就发生了变化这时飞机就会前进。后退的原理相反。
三通的微调是在两付浆转速差过大时调节到一致。
有兴趣单独和我联系

楼主:
回答很好呀,

网友E:
最好练4通道

网友:
我有个3通的,我不用尾桨!呵呵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F:
楼主啊,买4通吧,3通的没用,贵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