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道的玩具级遥控飞机,它上面的东西可以用在航模上吗

楼主(2009-07-04):
如果坏了,它上面的东西可以用在航模上吗?例如控、电源、
充电器
、
电机
什么的?

网友A:
几乎不能,电池可以

网友B:
电机有希望,但是比较渺茫

网友C:
几乎不能用的,毕竟那是玩具这个事航模

网友(2009-08-12):
看参数 好像是不够用

网友D:
应该可以!
比如车/船
还有飞近点的室内机

网友E:
呵呵,自己DIY一下吧

网友F:
不能。一个舵机都没有。都是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