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恒弄的3通道枪控改电源时正负极接反了

楼主(2009-07-04):
我的恒弄的3通道枪控改电源时正负极接反了,结果把功放管烧了,找了个朋友修,随便换了个功放管,遥控距离只有10米,还把烧坏的功放管给丢了。我昏啦,请问大家有谁知道恒弄的3通道枪控的功放管的型号,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
再买和控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LZ直接找厂家问问吧

网友:
不清楚,帮顶,建议LZ找厂家问

网友:
我也遭过一个 悲哀       没法修

网友:
有人出枪控吗?

楼主:
谢楼上所以的朋友!

网友:
用2SC2314换上就行了,还有要看看功放管周边的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
我出一个全新恒龙液晶枪 控,,,个人闲置

楼主:
感谢所有鸟们的帮助,谢谢!!

网友:
发个图片,我帮你看是哪儿坏了,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的帮助!!

网友:
LZ说的功放管是不是发射管啊?
发射管可以用2SC2590(0.5A5W200MHz)或2SC2594(5A10W150MHz)来代换修理。
其它的管子,你可以用9018来替代。

楼主:
16楼的朋友,感谢你的关注,我想问哈,你说所说的2sc2590和2sc2594,它们有区别吗?后者是不是功率大些,遥控距离远些呢??

网友:
管子的功率不决定控的发射功率!电源电压决定发射功率、发射电路的设计决定发射功率。
管子的功率大,只是不容易烧毁而已。

楼主:
哦,再次感谢你的帮助,后天买个管子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再次感谢你的帮助,后天买个管子试一试

不客气!
另:我再提供你一张参考图纸:
(发射电路的基本原理一样,电路形式可能千差万别,你就参考着分析实际电路用吧)

电路图的下半部分是发射电路,信号由BG1放大……最后由BG5、天线发射出去。
祝你修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