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改辉盛舵机摆臂用在金属舵机上(图)

楼主(2009-07-04):
巧改辉盛舵机摆臂用在金属舵机上。辉盛舵机臂结实粗壮,是众多舵机中最好的。在模友家里随便可以翻出十来个闲置的。反观金属舵机臂弱不经风,摔坏率极高,找也难找。用这方法可解燃眉之急。

用烙鉄加热轻压进

用烙鉄加热轻压进

压到齐齿就马上泡进水里定形

压到齐齿就马上泡进水里定形

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

楼主:
水冷后可以用。铜齿是从旧金属舵机里拆下来借用。

网友:
测试过了吗?

网友:
好方法 LZ总有那么多新创意,DIY的功夫真的厉害。感谢分享

网友:
这方法万能了

网友:
恭喜LZ要换舵机了

不错的自杀方法。由于没有破损结构的存在,势必导致主体结构的损坏。到时,不是整个舵机报废,就是整体结构的不必要受损。。。。

网友:
楼上 说得不大可能.........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A:
8楼说的不错,炸机时那么大的冲击力,总要有地方来分散的......

网友B:
65MG摇臂炸断后曾经这样使用过,可以用,应急使用的最佳办法。但是舵盘角度不容易搞的一致一致,只有在控上面调,还有,热加工后摇臂的塑性和韧性严重降低。温度和手法、时间需要控制好才行。

网友:
方法不错,应急最好方法

网友C:
LZ我想请问你是怎么弄好舵机一致性?这样接上去是可以,但是一致性估计比较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盘角度不容易搞一致,但是可以在控上面调。

这几句说到点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我想请问你是怎么弄好?这样接上去是可以,但是一致性估计比较难吧?
我的话题是解决找舵机摆臂难,能解决燃眉之急。这个难题我已成功跨越。你提出的(舵机一致性)问题我还未碰到。如果真的让我遇到,我会有办法解决。现在这个问题让你碰上,这问题真的难吗?你有用脑力跨越能力吗?大家等看你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楼说的不错,炸机时那么大的冲击力,总要有地方来分散的......
这位朋友放心,这里就能看到散力点。

网友:
一致性不是问题。用控的sub trim副微调一调就好,况且就算原装舵臂也不能保证都是同样的中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MG摇臂炸断后曾经这样使用过,可以用,应急使用的最佳办法。但是舵盘角度不容易搞的一致一致,只有在控上面调,还有,热加工后摇臂的和韧性严重降低。温度和手法、时间需要控制好才行。
(热加工后摇臂的塑性和韧性严重降低).解放初期,我老巴是广州塑料界的开拓者之一,对塑料我也也懂.合理的温度可以改变塑料的外形,对塑性和韧性是没有改变.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一致性不是问题。
这个方法只是扩孔,如果大力应该还能扒拉下来。换个角度再装上去好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感谢分享,可以试试。

网友(2009-09-26):
佩服。
简单实用可操作性强

网友:
今天又学了一招,呵呵呵呵!!!!!!感觉真不错!!!!!

网友:
老知青跟老金总是对的 支持

网友:
做好 3个一套  能保证都不偏心,力矩没偏移?

网友(2010-01-29):
楼主的方法非常好。我帮楼主回答那些怕一致性不好人解决这个问题。原装舵机的一致性出厂就不是个个一致的。有允许误码差的。怕一性不好的朋友拿到这样的舵机在装机时是怎么调的,这个代用品也就怎么调就解决了一致性问题了。

网友(2010-04-04):
在下认为也是个好方法,没有十全十美的,即便原装的也会有误差,特别是老同志说了“应急”,在新采购件未到之前总可以不至于太寂寥

网友:
应急的方法不错。
另外,LZ给我们展示了他敢想敢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应急应该没有问题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