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池怎么充电?

楼主(2009-07-04):
请问这电池怎么充电,应该从哪两个触点接入?

最左边是正,右边三个都是负的?右边三个点和左边正的都测到电压,但右边两两之间并不接通的。

网友:
D900手机电池?

楼主:
华硕P535的电池,用万能充不知道插哪两个点。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哪里能量出电压就从哪里充。

网友:
左右两边,中间是温控电阻,配合原装充电器才有作用

网友:
最左 最右 用夹子就可以了

网友:
1+3-.................

网友A:
拆了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重接

恩,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