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叫我G3.5怎么下啊,我电脑光驱没用了,没办法安 ...
谁能叫我G3.5怎么下啊,我电脑光驱没用了,没办法安装光盘

楼主(2009-07-04):
谁能手把手教我,谢谢,!有没G3.5的网站啊.
或者随便什么都可以,只要可以玩的,我没
模拟器
.就一个天地飞8的控玩的,谁知道怎么用啊?
留下QQ或者电话,自己请教你们,!

网友A:
你安装一个模拟光驱...下载一个G3.5的光盘映像文件就行了
我的电脑也没有光驱

网友A:
用迅雷下载
分享 RealFlight G3.5.065 破解版,包含Expansion Pack 1到4。
下载RealFlight G3.5.065版,包含全部 Expansion Pack 1~4。不会有安装错误.一次安装到位,连注册破解.
eMule下载连接长期在线:
RealFlightG3_50_0_65.exe (1.34 GB)
这个不用安装模拟光驱...直接运行安装就可以

网友B:
楼上的真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