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无聊,拆开我的小机机

楼主(2009-07-04):
在家无聊,拆开我的小机机

1、先拆遥控器,卸下遥控器背面的4个螺丝和固定天线的2个螺丝,就顺利的把我的小机机遥控器打开了,先来个图,一看究竟。

有个小液晶,能显示电量、油门的高低和微调。我觉得显示油门这个功能做的有点噱头了,基本没什么用。

2、拆下液晶屏,看看下面的2.4G发射模块。

虽然2.4G芯片被打磨了,但是从外型和布线上可以看出是CC2500无线模块。

3、拆开天线看看哟

天线有外屏蔽,看上去质量还不错,和我的2.4G无线网卡的天线质量差不多,而不象有些2.4G遥控器的天线就一根电线也不带屏蔽。

4、看看遥控器主控板背面,由于天线是穿过背面的孔后再焊上天线的,所以没有去把天线焊下,嘿嘿,所以只能拍到背面的一部分,以后有机会再拍吧,现在就请各位将就看看了。

5、开始拆机机,先上个无头机

6、把机头拿掉就可以看到机机上的4合一主板绿色圈里是CC2500接收模块,红色部分没有打磨干净,看外型和留下的一个M,初步判断是AVR的MEGA单片机,上面有好多小螺丝,我再拆

7、反过来看看微型舵机吧,原来舵机就长这个样子的。

8、从下图可以看到,红圈里的就是微型舵机拆开的样子,由3个部分组成,一个小电机、一个轴上有齿的减速齿轮和一片感应片。

在主板上红圈里有一片铜片,工作原理大致是这样的,由遥控器杆发出动作,传给单片机处理,由舵机感应片来确定当前的位置,再计算出需要位移量,控制马达转动来实现位移。感觉挺简单的,这样可以大大的减轻舵机重量。

9、都说这个小家伙有陀螺仪的,那我来看看在哪里?

原来在这里,红圈里 面就是陀螺仪芯片,看上去应该是EPSON的XV-3500陀螺仪,这个陀螺仪好小哟,焊上去挺困难的
在网上找了下,http://www.epsontoyocom.co.jp/english/product/Sensor/set01/xv3500cb/index.html在这里可以看到这小家伙应用的地方还挺多的

10、最后发现这小家伙还用的是双天线,不错,这样失控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不过这么个小飞机就是失控了又如何

拆完了,该去飞大飞机了,嘿嘿。以上说的不一定正确,希望各位指正。

网友A:
那个就是直线电位器
音响里常用的

网友:
简洁,可是这样的价格我不会入手的。

网友:
相当的专业,这里牛人多

网友:
不错~很简洁的设计室内飞飞可以。

网友:
很漂亮,是什么牌子的飞机,我想要一台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就是直线电位器
音响里常用的

谢谢老金及楼上朋友的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金及楼上朋友的指正

受教了!

网友:
这个不就是上海展会的那一个小飞机?

网友:
是什么小飞机啊

网友:
9999鹰拉马

网友:
這個机有一定魅力~

网友:
讲解很清楚。

网友:
这是什么小jj 阿 貌似满简洁的  在家飞吵吗

楼主:
在家飞挺好的,没有大LAMA们吵闹。飞行8分钟比较合适,下来电池3.8V。飞10分钟就3.3V了,所以飞8分钟比较合适

网友:
呵呵,“8分钟电池3.8V。飞10分钟就3.3V了”和我测的值是一样的
液晶油门显示就显出强大的优势了:
开始新电池充足电悬停状态时油门显示37%~40%
随意飞行保持悬停状态44%~56%,大约飞了6分钟,
到8分钟时保持悬停状态60%~64%
飞到10分钟,69%
经过上面的时间测试后,我就随意飞,不看表也没电显
飞到等油门60%的时候我看看能不能悬停
然后赶快换电池

这飞机在家室内修仙玩玩太可爱了
随意脱控5秒不掉高度仅小小范围的飘

网友:
九鹰2.4G SOLO 小4通啊

2个微型舵机集成电路板上的.很不错的机机
2.4G接受都是双天线的吧.

网友:
可爱的小机机!

网友:
 的确无聊

网友:

 切的效率高点!

网友:
呵呵这个JJ是上海展会上的,N多人在那儿飞,说实话,要不是那JJ是在太肉以及EXP不可调,我差点就弄台回来了

网友:
感觉 很好 我睡觉前都在床上飞

楼主:
恩,这小飞机比较合适在室内飞,有次我再无风情况下在室外飞,飞到2楼让我朋友接住,然后再飞回来,嘿嘿

网友:
CC2500没加功放,遥控距离也就10多米吧?

楼主:
CC2500不加功放部分是20-40米左右,空旷处50-60米

网友:
小飞机只能在室内飞行

网友:
您可以拉拉距离,试试看。

引用 楼主:
CC2500不加功放部分是20-40米左右,空旷处50-60米

2.4G对地面影响比较大。
拉距离时如果把直升机举高50到100厘米,可能有比较准确的结果。
希望您给大家一个测试结果。

网友:
顶一个·~实在好玩

楼主:
请教各位下,我看这个主控板子只用了一个单片机,如果是这样。从原理上能控制CC2500的接收和2个电机的驱动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