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的004的四合一,电源线好像短路了

楼主(2009-07-04):
今天飞004, 尾电机CN12发热量太大把尾巴上的电容融了,当时就短路了,尾管都热了。 吓人啊。

四合一里也冒了段青烟,当时估计报废了。 拆开一看还好,只是里面的一块塑料融了点。

但是突然发现JST头电源线的焊点好像是连着在,这个是不是就短路了呢。 但直接连电池,电池和电源线都没发热。 真是不解啊!!!

网友:
是啊!这个位置很容易出事的,我的lama4之前就来过一次。现在用玻璃胶加固。

网友:
貌似控制尾马达的MOS管已经烧起泡了,应该报销了

网友:
用表打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哪里是控制尾马达的MOS管啊???

网友:
左上角 八脚的 那个

网友:
估计SS14也挂了,用普通整流二极管可以替换,型号随便

楼主:
真的是鼓了个小包, 好眼力啊。 我拿板子看了半天才发现。 完了,看来是玩不成了啊。 悲剧

楼主:
请帮忙继续诊断一下

今天早上我把融掉的尾电机电容换掉了。 试了试机, 结果是这样的

如第一张图, 如果不接尾电机的那个插头, 飞机除尾电机不转外, 接收机,两个舵机还有主电机都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如第二张图,不接主马达,但接尾马达的插头,问题就来了。

只要电源一接,尾马达就拼命的转,我感觉是最大速度了,四合一的指示灯红灯常亮。 接收机也没工作了。

请前辈判断一下,是不是尾马达的MOS管换了, 还是有什么别的问题? 多谢了。

网友:
 SS14和MOS管都烧了,不排除故障继续贸然试机只会扩大故障范围

楼主:
买了三个7413,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22f82d584341c08.htm

上面写的是LAMA V4 用的, 应该可以通用吧。

还有一个就是, SS24 还 SS14 能不能通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