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很热正常么?

楼主(2009-07-04):
俺是菜鸟,这几天在调试舵机,发现一会后有一个舵机特别热, 用手扳一下发现这个比其他的2个稍微死点,没有另外2个灵活, 舵机是亚拓DS410M的,是不是不正常?还有测试时发现,控打满舵时,有时候就舵机就不响应,半分钟后才有反应,或者干脆就像死机了一样,是不是控的问题?还是陀螺仪舵机的问题?请前辈高手指点。先拜谢了!!!注:配置为 DS 410M *3  GP750+DS520,电调为亚拓450se GF原配电调,控是那个飞行着T810的8通的控(是不是控不行呀???)

网友:
你说的不反应是指尾舵吧
锁尾模式,飞机静止时尾舵一旦打到头就停在那里不会回中

网友:
是不是控的問題可以把陀机換個位置再看看~

楼主:
测试时尾舵机确实是不自动回中.
不响应时观察陀螺仪这是候变成了红灯,恢复成绿灯后,其他3个舵才能控制.
还有就是有个舵机运行一段时间特别热,相对另2个,这个舵机也没有另2个灵活,这个特别的热,舵机是不是品质有问题 ,或者判断就是坏的 ?

网友:
告诉LZ不幸的诊断,那个发热严重的舵机电机OVER了,这个舵机电机不好买,进口GM1009舵机,3154的舵机和410的完全一样,“武汉小菜鸟”的有个410M就是这个症状,我把3154的电机装上后,410M就完好了。

网友:
如果在保修期内,贴标没有损坏的话,可以找YT售后维保找CHI1121解决,服务很不错的

网友:
65mg也很热,正常吗?

楼主:
不是吧,还没上天就完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是菜鸟,这几天在调试舵机,发现一会后有一个舵机特别热, 用手扳一下发现这个比其他的2个稍微死点,没有另外2个灵活, 舵机是亚拓DS410M的,是不是不正常?还有测试时发现,控打满舵时,有时候就舵机就不响应,半分钟后才有 ...

LZ

首先請您先檢查一下您的舵機的舵機線是否有無受傷或破皮
因為輕微的短路是會造成電子設備不正常,嚴重短路,可能會燒毀部份電子設備

如果無法解決,麻煩您寄過來,我們為您檢修

連絡資料已發短消息給您,請查收

謝謝

网友:
亚托的售后服务真是爽

网友:
亚托的售后真的不错,我已经体会了2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