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E020大拉马问题

楼主(2009-07-04):
入手大esky E020大拉马,发现我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电池的问题,原配电池充好电装上去,可以升空飞行,不到二三分钟就只能低空飞了,不落地.怀疑电池的C数.另外每次不能爬升只低离地面20~40CM飞行时,测电压为4.0左右,充好电全部电压每片也只有4.2~4.3 啊,怎么只到了4.0飞机就不行了. ,查阅相关资料也没找到答案.然后同样试了我另外一块固机上的电池11.1V  1500MAH  15C电池,同样的道理,电量只到4.0就不行了,感觉并不是容量的增加而时间延长.想问一下老模们,对于这架双370电机的飞机,我这台是出问题了 还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
前一阵子,ESKY的004也有类似的问题,估计是三合一出了问题,好象是软件方面的问题。不过我在今年4月份买的020就没有这个现象,可以飞的很高,连续飞7-8分钟没有问题,但对马达损伤很大,除非改无刷。

楼主:
三合一出了问题?那可是大问题了

楼主:
谢谢!已解决了

网友:
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