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陋寡闻者问个问题 关于坦克

楼主(2009-07-04):
如题 坦克的承重轮为何两边不对称???望有识之人解答

网友:
承重轮两边不对称 都是 扭杆悬挂 1个承重轮 单独一组扭杆  2边的扭杆 要并列 所以 一边轮子靠前点 一边就要靠后点

看看这个就明白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4%B8%CB%D0%FC%B9%D2

网友:
不是所有坦克的负重轮都错位

这要看悬挂系统的形式。纯扭杆(扭力轴)平衡肘结构的一般都要错位布置。
平衡架结构的(M-4)。就无需错位布置了。。。

网友:
因为两侧负重轮扭杆必须在同一高度 ,同一平面内,所以就只能前后错开一些。

网友:
错开的原因我想是想把更大的空间提供给扭杆......空间长了,扭杆就能做的长些,更能发挥出扭杆的性能....不知我分折的对不对?欢迎拍砖,回答完毕!!!

网友A:
有个疑问,为什么M26也是非对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为什么M26也是非对称的?

因为M26也是独立扭杆悬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