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做的(蛤蟆夹)图纸  保留了优点,强化了薄弱点

楼主(2009-07-04):
易做的(蛤蟆夹)图纸 3段体结构 无尺寸 需根据自己T型槽尺寸和使用要求去标注。 保留了优点:薄型,快动,平直。  改进了薄弱点:T型槽不会拉伤,快动螺钉更强硬且长寿命。

比燕尾槽式容易DIY。                    原创拥有,禁止商业化!!违者“4轮朝天”!!

楼主:
沙发!!此物件是睡梦中突然浮现出来的。我还没时间去做。    可以回答一些疑虑!

网友:
似乎 加工难度降低了啊

网友:
舌头上面的孔 应该是椭圆的吧?

网友:
有一不明,動壓板的螺钉下壓問題是斜角還是垂直,

楼主:
仔细看图,是斜的孔,和斜面平行的。

楼主:
   斜面基准角度60度,2斜面夹角120度。(推荐值)

网友:
具争议性的帖子, 留名.

网友:
还是没明白

网友A:
我是说这个上面的孔 舌头嘛会动的 孔应该是椭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这个上面的孔 舌头嘛会动的 孔应该是椭圆的

斜打的孔,平面上看是椭圆的。
  点图看下图,应该清楚吧?

网友B:
紧固螺栓 是不是垂直于T螺丝的?
如果垂直 T螺丝要移动的 伤害T槽
如果和T面成60度 动块 和 T螺 上的孔丝都要成60度 加工有难度

网友:
我不懂的是怎么会夹紧,螺丝有没有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紧固螺栓 是不是垂直于T螺丝的?
如果垂直 T螺丝要移动的 伤害T槽
如果和T面成60度 动块 和 T螺 上的孔丝都要成60度 加工有难度

没用过此类物件?  实际使用时:1. 松开所有螺丝(不用脱开)。2.移动整体紧靠(靠近)工件。3.旋紧2个定块螺钉。4.旋紧快动螺钉,夹紧工件。 完成
   如果T型槽里用的是普通螺母(一般用法),经常夹紧,会伤槽口。所以有专门T型槽螺帽卖的(接触面很大的)。加长的更好!

网友C:
没明白底下的倒T型的件是干嘛用的,是代表平台吗?

楼主:
斜孔的打法: 用角度平口钳 或 角度垫块加普通平口钳 固定工件。 先用键槽铣刀 側铣 出一个要打孔的小小的圆面。然后换麻花钻打。  斜面打孔不难的。如果机头可侧倾,普通平口钳就行了。

网友:
明白了 哎 笨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底下的倒T型的件是干嘛用的,是代表平台吗?

是蛤蟆钳不可分割的一个零件 ,就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样的意思。  此T型块高度 在放入T型槽后 在螺钉收紧后 离台面上的定块和动块应有一间隙 0.5~1mm 不可重合!

网友D:
这样的设计强度不如燕尾的好,这样受力的话,力全部集中在螺丝上了,受力不均匀!
其实做成燕尾的也不难,因为这种夹具的目的是夹紧工件,所以对精度的要求不高,完全可以自己锯燕尾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蛤蟆钳不可分割的一个零件 ,就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样的意思。  此T型块高度 在放入T型槽后 在螺钉收紧后 离台面上的定块和动块应有一间隙 0.5~1mm 不可重合!

明白了,是当T型螺栓用,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设计强度不如燕尾的好,这样受力的话,力全部集中在螺丝上了,受力不均匀!
其实做成燕尾的也不难,因为这种夹具的目的是夹紧工件,所以对精度的要求不高,完全可以自己锯燕尾嘛!

不对吧? 燕尾槽提供一个导向加分力承重作用(2个面),并防止快动螺钉脱出(主要)。  我的这个同样原理: 角度斜面(也是2个面)提供一个导向 加 分力承重。螺钉连接底部T型块,不会脱出。全周长的螺纹 加 螺钉头部 向下使力,会比燕尾槽型的差吗?
开燕尾槽对机器的力度和刀具是有要求的,手工开?你牛!!

网友E:
夹持力、强度不如燕尾的。
既然能铣V槽,铣燕尾也不见得难多少。

网友:
应该保留燕尾曹,用了就知道这样做的缺点了。
另外就是这样只能顺着T行槽放置来夹工件,不能与T型槽成直角放置来加紧工件,不如原来的使用灵活性高。

网友:
即便孔是斜的,这个孔内的面应该也是斜的,哈哈!
先仿了图纸出来

网友:
晕死,刚画好,楼上2个说的确实在理,回头想做的时候再改图纸吧,呵呵!

网友F:
不知楼主是否考虑到你那 长 T 母 将如何放入 T 型槽?

楼主:
25楼 爱美丽  去看11楼的图

24楼的SIM去看早几天原来的做法。它要斜放?要少一个定块螺钉才行。 如果要有角度顶工件,建议多做几个不同形式顶头的(斜的,圆的,凹的,平口的,钳口的等等)动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楼主是否考虑到你那 长 T 母 将如何放入 T 型槽?

槽口不到边? 这是个问题。 可以截断T型条,分2~3段也不影响效果。

网友:
做个记号,等实物图

网友:
是个好方案,赞一个! 等出了成品再秀秀!

网友G:
这个三角比较难搞,铣个凹凸槽也一样吧

网友:
老不做的是用  六角凹端紧定螺钉

网友:
我感觉最大的问题是不是.夹持的平衡问题要考虑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三角比较难搞,铣个凹凸槽也一样吧

好办法,比燕尾容易,效果比LZ的三角好,我要按你说的这样试做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办法,比燕尾容易,效果比LZ的三角好,我要按你说的这样试做一套.

不对吧? 2斜面加1个顶端面,它们的几何延长线构成的是三角形,一面受力会传递到另两面,有保持 平直 定心 的作用。凹凸接口会构成四边形,对面受力,会左右松夸,无定心作用。

网友:
先加工一套试试再说,密切关注中

网友I:
动压块和倒T形夹铁在螺丝收紧时有相对移动,那箭头所指是不是要加工成斜向长圆阶梯槽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动压块和倒T形夹铁在螺丝收紧时有相对移动,那箭头所指是不是要加工成斜向长圆阶梯槽孔?

网友:
其实还设计亦未嘗不可.当然能造出这样结构夹具的能力.要造燕尾式蛤蟆夹亦能造到.但这算是创新.唯一是方向性局限使用上没有那麽方便

网友:
应该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夹持力、强度不如燕尾的。
既然能铣V槽,铣燕尾也不见得难多少。

3h老大,我咋感觉这个受力更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