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程图说B6升级平衡精度+背光开关

楼主(2009-07-04):
             B6个很有性价比的平衡充,但是受到到成本核大量山寨仿制的限制,其内部的原件往往被偷工减料,从而造成平衡精度差,补救的方法就是将重要的有关平衡精度的重要电阻换成精度高的电阻。
      我手里有个山寨B6,内部的电阻清一色的1%精度,这对于平衡精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我们就找出管平衡精度的那24个,把他们换成0.1%的,这个方法是从国外的rc论坛的一个斑竹牛人那里得知,升级精度的24个0.1%0805贴片电阻有许多国外高手使用和通过,确实可以很有效的提高平衡精度,由于0.1%的贴片电阻比较贵,而且很少有供应商零卖,那个斑竹还给许多国家的的rc朋友配了升级电阻套件。
      本人整理了相关的资料和亲身试验改造得此贴与大家分享。
需要更换的电阻清单如下:

4个  100k 0.1% 0805
2个  200k 0.1% 0805
1个  18.1K 0.1% 0805

1个  68.3k 0.1% 0805 (如果买不到,可以用一个 1% 0805 300欧和一个0.1% 0805 68k串联代替)

8个  249k 0.1% 0805
8个  499k 0.1% 0805
总计:24颗0.1%  0805贴片,淘宝一般

其他不说,开始上图:

网友:
你的示意图和实际图在右上角部分似乎不匹配哦。

楼主:
示意图是另外一种山寨B6的示意图,我的b6的那部分电阻向上移动了一些,也是很容易找到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等了很久了。老外的研究能力不得不服气
顺便说一下,我的b6和你完全一样,z44我同样烧毁过,如果接触不严密可以加导热硅脂或者薄的导热硅垫,弄好了放电的时候底板应该非常热,你的提示对别的朋友很有用,呵呵

另外,早就想找你买b6连接线了,能否准备一整套,包括这些这次改造需要的贴片电阻,我一起拍下来比较方便,你搞电子的比我买这些东西方便,非常感谢

网友:
具体改造的时候遇到问题再和lz沟通哈

顺便帮贴几个图,lz的不太清楚,图示对应,其他b6也可以图比照一下,都差不多得,lz和我用的b6版本绿色那个都在右上角

网友:
精品文章 顶!!

网友:
求购电阻

网友:
对此持保留态度,无源器件达到的0.1%,那有源器件呢????

网友:
能否帮准备几整套需要的贴片电阻?

网友:
今天看了图才知道我的第一台充电器叫B6,功能齐全,使用方便,平衡精度确实不怎么样,不得以又弄了台UN-A6

网友A:
ADC、基准源,这些关键器如何提高精度?
提高10倍精度,影响的是什么?电池寿命?到底有多大影响呢?

网友:
好帖子
(我星期天留的这个帖子,图片很小,是19寸的显示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论坛不支持高分辨率的原因还是什么,图上的字根本看不见,所以我才那么说,几天看了,很好)
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C、基准源,这些关键器如何提高精度?
提高10倍精度,影响的是什么?电池寿命?到底有多大影响呢?

最便宜的324和431就完全达到要求了,关键就是电阻,ADC的作用只是出结果在液晶上给用户看的,充电器平衡电池分流的实际动作只由324输出的0和1控制。

网友:
对16楼的言语实在是很无语,老外的原贴都没有这么详细。。。。。。。有本事你拍个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便宜的324和431就完全达到要求了,关键就是电阻,ADC的作用只是出结果在液晶上给用户看的,充电器平衡电池分流的实际动作只由324输出的0和1控制。

貌似LM324是四运放吧 运放是模拟电路 何来0和1输出
LM324只是用来检测电池电压
HEF4051才是输出控制用的
ADC也不是只给用户看的 单片机也要看的

网友B:
是四运放,但也是四比较器,当正相输入和反相输入的电平变化时,运放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这个高低电平我称之为1和0(在数字电路 也经常用到运放,当比较器用),由它控制单片机转换用户设置的充电电流和平衡电流(平衡电流一般只有几百毫安),液晶屏上很容易看出来,当有一支电池先到4.2V是,充电电流立马由1至数A转为0.*A。充电器的根本精度就是由运放控制的,运放和普通的基准工作远比单片机的ADC可靠,并且精度更高。
  你说的ADC也给单片机看,也对,在充镍电时,由它记住上一次的电压值和当前电压值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帖子是好帖子,图太垃圾了

呵呵,帖子是好帖子就行了,毕竟没有专业的相机,随便找了个canon590拍的。

网友:
不同的B6,电阻阻值有差异、安装位置有差异、封装也有差异,有的是0805,有的是0603,
全换电阻,工程也不小啊,对动手能力差的人来说,难度很大

我当初的方法是上一个精密VR,调到平衡,可惜VR大了些,要找地方安装,
如果有合适的贴片可调电阻,焊在原焊盘上,那每路就动一个元件,要简单很多,
调好后,精度也比全换电阻要好

最好的当然是厂家能顺应民声,安装上精密可调,并在外壳背面开个小孔,
便于用户自行调整

网友:
手工可以找朋友 或者外面找个修手机 最多20元人工费搞定

楼主:
不通的b6我个人认为既然都是抄的,所以电路差异很小,我见到的几个b6他们的差异就是几个电阻的位置稍微换了一下,呵呵

网友:
 最好的方式其实是修改单片机程序,以程序的精度实现低精度零件下也能达到高精度的平衡效果。可以说这个充电器开发还不够完善。

网友:
硬件取样得到的数据精度低,软件如何挑选出正确的数据

两相匹配比较合适,相比之下,我觉得改B6的硬件比改软件简单些~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确实挺简单的!!

网友:
正打算要入个充电器,不知道要什么的了,这个看起来很平宜,不知道性能如何,想搞个来充A123的电池不知道行不行!楼主帮帮我!

网友:
真不错,好贴,问下不算人工费,替换的贴片件成本是多少?

网友:
29楼的 a123用这个没问题 要求精度不搞 不像lipo

网友:
0.1%的电阻不好买,兄弟能否帮搞两三套,谢谢!

网友:
难道电阻串联值不是R=R1+R2?

看了LZ帖子,今天网上找了个淘宝店,去买LZ列的电阻,结果……?
下面是聊天记录

开心小棉袄2008(14:11:48):
4个  100k 0.1% 0805
2个  200k 0.1% 0805
1个  18.1K 0.1% 0805
1个  68.3k 0.1% 0805
8个  249k 0.1% 0805
8个  499k 0.1% 0805
开心小棉袄2008(14:12:19):
你好。以上阻值的都有吗?
夏自成(14:12:25):
你好
夏自成(14:12:39):
1个  18.1K 0.1% 0805
1个  68.3k 0.1% 0805 这两阻值没有
夏自成(14:12:44):
接近的行不
开心小棉袄2008(14:13:15):
68K和18K?
夏自成(14:14:13):
68.1k 或者68k   18k或者18.2k
开心小棉袄2008(14:16:02):
那就68K+0.3K组合,18K+0.1K组合,可以吗?
夏自成(14:17:50):
这样组合不知道能不能行哦
开心小棉袄2008(14:19:32):
这两个阻值是比较难找,所以没办法
夏自成(14:20:52):
我也不知道怎么 换算这个东西 上次有人问个阻值 我也提出这样的阻合 他说不行 两个加起来就不一样了
开心小棉袄2008(14:21:54):
哦?电阻串联难道不是1+1=2?
夏自成(14:22:22):
好像不是

网友:
 个人感觉完全没必要浪费这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平衡电压差个零点几伏真的会影响电池寿命吗!!!
搞电子这么多么年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有0.1%的电阻 ,大家还是先了解下电阻精度是怎么定义的再讨论
比如说1K +/-5%的电阻,1K是他的标称值,+/-5%是说每个批次的电阻阻值都在这个误差范围之内,并不是说单个电阻的精度哦,单个电阻精度和他处的环境和自身材料有关的。

网友:
36楼的 这样没问题  物理上电子电路就是这么换算的
有几个老外就这么焊接的 焊接成山尖形 呵呵

网友:
不错!可是贴片换起来有难度!

网友:
imax 的b8精度高吗?要更换电阻吗?

网友:
18.1和68.3就是用18+0.1和68+0.3的组合出来的啊,0.1和0.3的可以用1%的
两个电阻可以焊成“  ^   ”这样的,要有点水平的了~
换贴片貌似也不难~

网友:
把镊子磨尖了,烙铁头磨尖了,用个放大镜,手机上最小的电阻都没有问题。

楼主:
比较建议用热风枪!
我也是在淘宝买的这几套贴片,零卖0.1% 0805贴片电阻,很少有搭理,最后连哄带骗的说自己是采购样品,试验成功以后再“大批”购买,卖家才给卖的,呵呵~24个电阻 4种阻值,还要捎带着自己串联,最后好歹也改好了,只是一直没时间做个测试~

网友:
配套的电阻有地方出售了

我在淘宝上找到一家淘宝店,可以买到成套的改造用电阻,希望能造福广大的模友。http://shop34576145.taobao.com这家店的店主很友好。

网友:
这么专业   顶

网友:
好贴收藏
不知LZ有没有对比改进前后的平衡精度差异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四运放,但也是四比较器,当正相输入和反相输入的电平变化时,运放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这个高低电平我称之为1和0(在数字电路 也经常用到运放,当比较器用),由它控制单片机转换用户设置的充电电流和平衡电流( ...

我没有此充电器,但是我所用的平衡模块,LM324的工作方式并不是楼上所说的。楼上说的电路,是当电池到达4.2V时才进行平衡

我用的平衡模块中,LM324是构成4个减法器,
将第2,3,4,5节电池的正极端电压  分别减去 第1,2,3,4节电池的正极端电压,从而得到5节电池的单节电压,送给单片机进行AD变换。
单片机AD变换后得到每节电池的电压值,计算出单体电池之间的电压差,如超过一定程度(5~10mV),则控制放电电路对高电压的电池进行放电平衡。
为何要用减法器呢?这是因为常用的单片机只有10Bit分辨率的 AD,只有1024阶,直接检查5节甚至更多节数的电池精度是不够的!所以用减法器进行了处理,提高检测精度。

LM324运放,失调电压较大

网友:
ls的说的外星语欧完全不懂

网友:
LS的要多学点模拟电路了,呵呵,“小新”说得很好,学到了新的东西  我的B6是这样工作的,(没有平衡器哦),比如充3S的电池,设置电流为2A,开始充电是是2A恒流,如果3S的电池电压差不多的时候,到一定电压(没具体量),电路自动转为恒压12.6V,电流慢慢变小,如果其中一支电池电压首先到达4.2时,324给单片机信号,DC-DC转为恒压12.6V,0.2A,电池其中首先到达4.2的开始有并联管子和电阻导通,分流。当所有电池到4.2时,并且电流(恒压12.6时)降至充电电流(2A)的1/10(0.2A)时,充电结束,就这么简单,好象没有平衡器的好。但也基本保证了电池的充电要求。

网友:
我的B6V8使用一段时间后有两路输出有点过充,参照楼主的帖子改造后平衡精度并没有得到改善,好在我改之前得到厂家的允许,现在厂家新出的都是带有微调电位器的版本了,现在我的充电器已经在返回厂家路上了,厂家的售后和工程都服务很好,换板。在这里对厂家赞一个。

网友:
算了,不拆了,有两颗螺丝钉都打滑了就是拧不出

网友:
我的是MACRO POWER M6   板应该和B6差不多吧~现在放电功能损坏了是不是也是Z44坏了啊?

网友:
此贴一定要顶!

网友:
有6个电阻在楼主的实物照片上找不到请楼主指点,我的B6和LZ的实物图片一样??

网友:
菜鸟敬请赐教:拜托楼主看看我的图上选的所换电阻位置及配备电阻值对吗?A处原有电阻为22.86K,B处原有电阻为67.8K,C处原有电阻为198.4K,D处原有电阻为68.9K。其他的阻值与楼主提供的一致。
A、B、C、D处是否改为楼主提供的阻值(如图上标注的阻值)

调整大小

网友:
我把我的B6都拆了,看看吧,谢电子屏太费劲了,好不容易卸完了。

网友(2009-08-03):
换完电阻后所有电池显示connection break,为什么???

网友:
什么地方烧穿了?还是静电把单片机打坏了啊

网友:
要用无感烙铁或用余热焊接,否则不是烧穿电路板那么简单。

网友:
怎么焊接的。那么小。。。。热风枪??要是电烙铁。那可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帖,顶!
两下搞烂就不搞了

网友:
我的B6搞烂了,电气知识少的误(勿)进

网友(2010-02-10):
这个帖子收藏了!该顶!!

网友(2010-05-01):
谢谢,改精度太难~~~放弃

改背光成功,谢谢分享

网友:
太强了!实在是厉害!收藏了,等有空了也弄弄。

网友:
一个道理

网友:
为了这个帖子新买了个B6改下看看 虽然充电器已经一堆了 谁让我对充电器情有独钟呢

网友:
很实用,支持DIY

网友:
我以前用vr改过,结果把焊片上的铜箔扯下来了

楼主(2010-06-01):
嘿嘿~老帖新观~~~~~~~~··

网友:
请问4405一个脚带出来的一个电阻阻值是多小啊

网友:
跟我的不一样~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

大小点没关系,1K-10K都没事。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看你拔的,针上都套着套子,线路板都搞坏了,B6不坏才怪呢!

网友(2010-07-30):
呵呵,出高手了,正为B6的精度问题纠结着呢。顺便推荐家买0.1%精密电阻的店家,淘宝搜“武汉祥丰源电子”,每种10个起订的,非托,我是武汉的XX学校毕业生了,曾去过这家实体店几次,服务态度不错。。。

网友(2011-02-03):
图都挂了....请修复

网友:
图都挂了....请修复:loveliness:

网友:
看不到图,不过具体方法已知道,顶

网友:
这个帖子收藏了

网友:
B6现在电压不准了   上来参考帖子图片却挂了  ^^

网友G:
真正的原装B6看到这些山寨B6估计得被气得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正的原装B6看到这些山寨B6估计得被气得半死
人家看着笑呢,仿个充机也没能耐,真掉脸

网友(2011-05-23):
精神可嘉,方法不可取。

网友(2011-09-21):
强帖,先顶再看

网友H(2011-11-02):
楼主,图片怎么全看不见了。。

网友I:
图片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