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MT山寨450 调校问题

楼主(2009-07-04):
小弟是新手入手一架FMT山寨450电直 现在螺距调校不好 反推力 请老大们指点下 最好是QQ视频指点QQ284626861

网友A:
找老板啊。

楼主:
老板不理我啊 问的太多了

网友B:
应该与450调试一样的!

网友A:
你给他讲道理啊。

楼主:
没用的啊 现在都是奸商啊 再说我是淘宝买的 他们更不怕直接就不理 所以只有请各位帮忙了

网友C:
不理就给差评啊,哈哈
你是什么控呢?

网友D:
如果是6ex控,将设置项调到SWSH,下面的选项P的值更改为相反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E:
LS有理,到控里调一下

网友F:
服务不好的话还是不要买的好

网友G:
都不知道你在问什么问题。

网友H:
我现在用的也是FMT的,不知道LZ问的是什么问题?我的飞机现在调得还比较稳定,这都是炸出来的。我的控是JR DSX7

网友G:
FMT的老实说,不算山寨了。精度摆在那里,和天6c飞3d的视频网上又不是没有。华科尔的东西,个人觉得,烂极也有个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