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到个伺服驱动器 这和变频器有什么区别啊 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9-07-04):
淘到个伺服驱动器 这和变频器有什么区别啊 大家帮帮忙
上网也没查明白什么
做数控车床 行吗
怎么用
用过的朋友 帮帮忙
还有个 变频器 没外壳的 也不知到什么牌的
大家帮忙看看 有认识的朋友给个型号
谢谢 大家帮忙啊

调整大小

楼主:
调整大小

楼主:
不知到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220v的

调整大小

网友:
你去看一看

伺服电机控制原理跟变频器是不是相似?
伺服电机控制原理跟变频器是不是相似?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0654243.html?fr=qrl

网友:
据了解这东西一般功率都很小,要是小于300-500W的话,估计只能用来做个变频电扇

网友:
这东西不敢轻易入手啊,全套的给我,也要研究2个星期怎么接线,自己再匹配电机电源的话更难了!不懂电

楼主:
我淘的这个是750w的 哈哈
控制个三项电机没问题 了

网友A:
不是写着么?安川的。这个属于中偏高端的品牌,在电梯行业用安川的很多。

网友B:
驱动器是好东西,就是接线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写着么?安川的。这个属于中偏高端的品牌,在电梯行业用安川的很多。

师傅不是 啊
这是两个变频器啊
下面的是另一个变频器啊
能帮看看是什么牌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器是好东西,就是接线麻烦点

哈哈 就是不会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不是 啊
这是两个变频器啊
下面的是另一个变频器啊
能帮看看是什么牌子的吗

o,我是说第一张图的伺服是安川的,那个裸体变频我看不出来是哪家的。抱歉!

楼主:
谢谢师傅
我找了一下午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就是不会用啊

不会用你买它干嘛?
给张图你参考吧。这是我们型录上的,都属于日系的,应该差不多。

网友C:
伺服的不是一般都接电脑,用软件控制吗

楼主:
太便宜了 所以就买回来了
当时还以为是个变频器的  没有任何的控制板 也就没法用的东西了只能拆电容
还很秀珍 就给js个  价格
没想到是个宝贝
明天再回去找电机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连接的东东。。

网友:
控制面板可以省略,我们B系列简化型就是省略面板的。参数设定用电脑通讯去做。
因为就算有面板实际客户也很少用,因为电脑界面比LED友好的多。
看,这就是省略了面板控制的。没有任何按钮,面板是另外购买外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伺服的不是一般都接电脑,用软件控制吗

还有很多I/O点是会经常用到的,例如ON/OFF,左限位,右限位,手摇轮脉冲输入,紧急停车。。。等等。一般I/O点是接PLC的。

网友:
一般SERVO又多种模式可供选择,常用的有 速度模式,位置模式,转矩模式,另外,还有混合模式。
主要是看客户关注哪个物理量,以这个物理量作为FEEDBACK。
这个是我们标准位置模式的外部配线图,不同厂家定义不同,但基本物理量都差不多。

楼主:
谢谢师傅 又学了不少东西
我一直在淘宝 转悠
看来要配齐这套东西 还的不少钱啊
这东西还挺贵的
还是卖了算了 换点自己能用的上的东西。。
就一个电机也的很多钱啊
将来做数控 也太浪费了
现在有这个东西 长见识 学东西就知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 又学了不少东西
...

悟空,不必客气。。。。

楼主:
cn2不接编码器 直接驱动交流电机
找出cn1的控制线 就成普通的750w变频器了
这样用是不是也太浪费了
这宝贝也够换两个变频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n2不接编码器 直接驱动交流电机
找出cn1的控制线 ...

会报错误的。
莫说编码器不接,就算是接的是标准伺服马达,还看功率是否匹配,就算连功率也匹配了,还要作惯量估算(同功率的伺服马达也分低惯量/中惯量/高惯量,带刹车/不带刹车。。。规格多了去了).

网友D:
嬷嬷,伺服行家啊,教教我吧 松下伺服电机,2500的编码能通用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嬷嬷,伺服行家啊,教教我吧 松下伺服电机,2500的编码能通用驱动吗

美女,上次那台"村姑"进展的咋样啦?
松下的我不清楚,我们做的是台达的,用的是2500线编码器。伺服电机一般都是用“绝对值编码器”,所以如果你只有增量型编码器是不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o,我是说第一张图的伺服是安川的,那个裸体变频我看不出来是哪家的。抱歉!

脱光了才好看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报错误的。
莫说编码器不接,就算是接的是标准伺服马达,还看功率是否匹配,就算连功率也匹配了,还要作惯量估算(同功率的伺服马达也分低惯量/中惯量/高惯量,带刹车/不带刹车。。。规格多了去了).

好东西 也难玩啊 还是 卖了 换成钱
买能用的上的 估计这玩意卖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脱光了才好看吗 。

朋友想看什么地方 我拍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