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成摆设的中端O级~~

楼主(2009-07-04):
已成摆设的中端O级~~

网友A:
 漂亮。提个建议把你那个接受电换成2/3A品型的那种。电池盒隐患多,模型剧烈运动,万一弹出一粒电池的话 ,引起失控,后果不堪设想。这种情况先例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提个建议把你那个接受电换成2/3A品型的那种。电池盒隐患多,模型剧烈运动,万一弹出一粒电池的话 ,引起失控,后果不堪设想。这种情况先例很多的。
谢谢指教~!

网友B:
还是电启动的吧

网友:
两个字“靓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电启动的吧

手拉的!

网友:
加装了一个熄火开关。

网友:
真漂亮! 太帅了!

网友C:
为什么是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是摆设
没有充足的时间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