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80A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9-07-04):
如题,单独接接收,不接
舵机
的情况下,一切正常,街上舵机,
电机
倒转的时候就卡卡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用射精卡设置到出厂状态。只要接上舵机,就卡。关掉电源,拔下舵机,电调,然后再插上电调,一切又恢复正常。请高手分析,

楼主:
正转一切正常,

网友A:
你的软件升级没有?

楼主:
升级到最新的啊,原来一切正常,软件不会自己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