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机+天地飞控制器接线图问题?

楼主(2009-07-04):
本人固定翼机,天地飞06A六通道遥控器,请问一下副翼和升降驼不都是双的吗,需要用几个舵机控制呀,我算了一下,副翼加两上舵机,接遥控二个接口,发动机油门一个接口,升降驼接二个接口,方向驼接一个接口,共八个接口呀,我的控制器才六个接口,我想在副翼和升降陀上各用一个接口同步控制二个舵机,这样才用四个接口,我的晶体上共六个口,我用四个,再加上一个电源口。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我是新手,没做过,也没有玩过遥控飞机,希望大家给于指正帮助!谢谢

楼主:
我的接线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图片怎么传呀

网友:
 电源可以直接电子调速器供电~也就是油门

副翼如果不用混控襟翼用一个舵机就可以!

升降舵用一个就够~
方向舵一个舵机~

总共就4个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固定翼机,天地飞06A六通道遥控器,请问一下副翼和升降驼不都是双的吗,需要用几个舵机控制呀,我算了一下,副翼加两上舵机,接遥控二个接口,发动机油门一个接口,升降驼接二个接口,方向驼接一个接口,共八个接
按照你说的需要2+1+2+1=6个通道啊!(2个副翼,1个油门,2个升降舵,1个方向舵这才6个你怎么说8个呢?)
还有方向舵一般不用舵机!
副翼与升降舵画错了!
http://baike.baidu.com/view/363789.htm?func=retitle          http://baike.baidu.com/view/699037.htm

网友:
“我想在副翼和升降陀上各用一个接口同步控制二个舵机,这样才用四个接口,我的晶体上共六个口,我用四个,再加上一个电源口。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我是新手,没做过,也没有玩过遥控飞机,希望大家给于指正帮助!谢谢''

按你说的在副翼和升降陀上各用一个接口同步控制二个舵机,应该用2个接口。你说4个 。是我理解错了还是你算错了

网友:
1通道:副翼,如2个舵机用Y线接.
2通道:升降陀
3通道:油门,电的接电调
4通道:方向驼:

网友:
副翼可以一个舵机带动两个翼面的

网友A:
升降舵只需要一个控制面~因为水平尾是一整块的~舵面当然也就一块了~~~除非是喷气式的飞机~才会是2块单独的水平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降舵只需要一个控制面~因为水平尾是一整块的~舵面当然也就一块了~~~除非是喷气式的飞机~才会是2块单独的水平尾~

现在的新手怎么都从涵道机开始飞了啦,两个舵机拉水平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