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原厂要把定位插梢修短,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保护十字盘、二是保护舵机、三是确保3D动作行程的一致性 至于详细的原由,就让各位去印证!至于断电后,向位器会跑出定位插梢,我都用桨托固定大桨,所以 ...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弟看来真没有装过YT600NSP的机,到现在还没有明白, 450的机器,确实不存在这个问题,600N也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有前期的600军绿色的那种,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只有后期的NSP,ESP,黑色和蓝色的存在这个 ...
引用 网友C:
哈哈 56楼 59楼 60楼 联手取笑我  我不想证明我是否装过机,至少我这山寨450旋翼头6根连杆,是全部出厂调到位的,只是该死上下混空臂的4颗螺丝固定螺丝都没上紧,都松出1毫米,(亏我还去飞3D了 )是 ...

网友(2009-07-05):
这个向位器应该是断电后脱出的,原因应该就是DS610比较高级吧。
断电后的DS610摆动舵臂也可谓是超顺滑,阻力超小。我的大脚车上用着一个,在断电的情况下用手掰轮子的转向真是...舒服。数码舵机还是每次接电之前养成习惯多检查一下吧。

网友:
哇塞  多年无人在意的问题 被LZ发现了~ LZ牛人是也~

网友:
遥控可调十字盘上下幅度行程的,但不是螺距选项哦。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控,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
LS,调整Swash的Pitch值时,都可以令到正负pitch增加,可以大直到相位器跑出来为止。
其实只要调整0 pitch时,混控臂水平,大桨0度,十字盘水平。就算你正负13度,相位器也不会跑来。。。但开机前还是要检查一下。空心电机的数码舵机,断电后就不再有力量支撑十字盘停留在原来的位置。。。

网友D:
自己先搞清楚事情原委吧   厂家出产品符合自定的设计要求 符合自己的生产规范就是合格了   不能什么问题摊在质量上   难道出车祸的人都是因为车的毛病   大家都这样大呼小叫的  我觉得对YT也不公平  YT产品全球都在卖  怎么没见别人提那么多问题   因为有的真的不能算是质量问题   常此以往厂家对国内消费群灰了心   只有干脆少理会  你爱买不买(很多国际大牌就这样)    那样就更不好了   这是不是产品质量问题  明理人难道还有分歧?

网友:
我也是600,同意火星先生说的!从图上看您的相位器安装有问题,如果安装正确,
+/-14度,相位器导杆也不会脱出,

网友:
你的舵机臂这么长呀。我的450咋到11度时舵机臂都到极点了。

网友:
调整问题,我+-14度都掉不出来,楼主还是多思考思考~

网友:
如果楼主不学会调,就算是HIROBO的机都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说说我这3个月的经历吧!3个月前,没上论坛的时候,匆匆忙忙买了固朗450,回来才发现太难了,后来受黑人的影响买了004,发现还是挺难,后来决定先买个双桨机练手,买了华科尔,双桨机玩熟了,后来004玩腻 ...

LZ

在您關閉電源後,舵機是沒有任何的力量來支撐大槳的,因此建議您在收摺大槳時
注意向位器的位置,至於中聯座上的插稍加長,這是有困難的

供您參考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我有发言权,因为我遇上过,我今天才知道你说的那个叫相位器
我以前的黑鹰450也是这样的,经常这样落出那两根针来来卡住,
推得舵机一直吱吱叫(怎么你的舵机烧坏前没吱吱叫?)
我都是断电后用手顶上去,结果发现不是个办法!

我就把旋翼头上6根连杆,全部都取下重新调整长度,一定要用游标卡尺卡最外端的长度哦,照说明书一样长度,装上,再真的是正负14度螺距都不脱出来了!完工!

网友:
拆下连杆。仔细核对说明书,量长度,肯定长度错了

楼主:
亚拓chi1121 给我发短信了,说将610舵机发过去检修。期待!明天寄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先搞清楚事情原委吧   厂家出产品符合自定的设计要求 符合自己的生产规范就是合格了   不能什么问题摊在质量上   难道出车祸的人都是因为车的毛病   大家都这样大呼小叫的  我觉得对YT也不公平  YT产品全球都在卖 ...

再次声明:我并没有说亚拓的质量存在问题,我只是说明亚拓这样的设计可能会带来我昨日的灾难(舵机受损,如果力量大,旋翼头的部分配件也可能受损),我只是给亚拓提些改进的建议,希望厂家改进,任何事物都没有完美无缺的,不知到 “呼哧” 先生理解是否有问题。亚拓的450我用的时候可以说非常完善了,450问世几年了呢?试问它是一步就到位的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厂商会免费提供试用品呢?不就是想联合更多的人参与,寻找产品的缺陷以提高产品的综合质量吗,难道我这样也错吗?

网友:
学问还真深!!

网友:
怪怪

怪怪。。。。。我的中联那2根针好象特别长  十字盘到底 相位器都有 3MM 多的 永远掉不出来。。就是+-13度时 再打 方向时 上顶针 下顶环 我都想把 那3MM 给磨掉了 烦死了

网友:
看图疑问!

LZ问题解决就好! 不过刚对比了450和500的旋翼头!反复研究照片!  是否是你图片上的B连杆过长?  造成十字盘在最低位时相位器的脱出呢???

网友C:
楼主很固执!听不进别人的忠告,和解决办法!

问题很简单,那么多人都说了!
其实就是旋翼头6根连杆长度问题,如果你照说明书调对了装上,
还出现你这问题,你来找我!

真的是你马上动手,5分钟都不要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是存在的,说是设计缺陷不为过,在舵机断电的情况下,是很容易脱位。大家毕竟是人,总有疏忽偶的时候,或连杆长度不对,或开机没有检查,但会出问题就是有设计缺陷,严重同情楼主。亚托怎么啦,他也是产品,能做到至善至美吗?不能,能说完美无缺吗?不能,能跟日本,欧美比质量吗,也不能。楼上有的也奇怪了,楼主只是把问题反映出来而已,干嘛这么激动,难道是亚托的托?

网友:
9451 610等空心杯马达数码舵机断电后超级顺滑 所以会脱出的 只有平时自己多注意了或者换253也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我的也有这样,和你的一模一样,也出现过这种问题,但我的舵机比你的幸运啊,我问了很多人,很多高手,他们的回管就是正常的,给电前看一下,注意一下就好了,我每飞必看,但也有忘记的时侯

网友:
产品缺陷,希望厂家改正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有的跟帖说长度没有按照厂家的说明书来安装,下午请假回家量,上图说话!

网友:
lz,有QQ吗,可以交流一下,我的549151443

楼主:
上图说话

为了我的清白,不得已早早下班回家拍图

原版说明书(p8)

原版说明书(p8)

原版说明书(p21)

原版说明书(p21)

A连杆测量长度

A连杆测量长度

B连杆测量长度

B连杆测量长度

C连杆测量长度

C连杆测量长度

D连杆测量长度

D连杆测量长度

网友:
支持楼主,这是YT的bug,我的600也是如此!

网友:
支持楼主这样的劲头,但是“调”机,也是必要的。

网友:
楼主量一下相位器导向杆长度,估计小于23mm,这是NSP版个别机机存在的问题。

网友:
40楼  我真的不是亚拓的托!我也没自己组装过亚拓。
但我觉得怪人前,先要确定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还有舵机烧掉,并不是一瞬间的事,那么长时间的吱吱声你都没听到吗?

如果旋翼头是个总成来的话,上面的6根连杆长短应该准确的,
整个旋翼头也经过出厂精确调校准确的,买的山寨机都如此,
如果亚拓这都没做到,那就。。。。。。

亚拓的说明书肯定有问题,连杆长度应该是卡尺卡球头扣最外端的长度,
你标圆心的长度,谁能找得准哪个圆心呢?
你表连杆长度,有的球头扣有长短,这又怎么准呢?
这两样加起来就根本无法做到测量精确,
6根都不精确连杆加起来,就是就6根连杆的误差相加,最后就误差大了!

最后附上旋翼头连杆秘密(图)供你调校

网友:
我是不看说明书调连杆长度的。
只要保证在0 pitch时,舵臂中点(600N,E是舵臂垂直;ESP是斜的。。。),各混控臂,斜盘,日字框都水平,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限位是很麻烦的。。 要小心对待

网友:
YT的设计说实话 不怎么样。结构复杂不说还很贵。

网友:
正常,以前也有人出现过这问题,只是没人说而以

网友:
現在的論壇
幫廠家說話的(也許說的是實話) 馬上被貼標籤 "廠家的托":
幫玩家說話的 馬上又被一些"托"指責

所以我都不敢說話了

网友:
50楼看来真的没装过机,真是什么都不懂。
旋翼头总成的连杆是需要自己安装的,即便是出厂装好的,到手也是要按照自己的机器调整的。

你既然知道球头扣有长有短,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要标注圆心的距离,你要是想不明白,你去问问现在的5、6年纪小学生都可以给你讲明白。

你那个如获至宝一般的秘密图,你知道已经存在多少年了么?

网友:
我来解密吧:
1.这个相位插针不能加长了,不是亚托不想加长(除非亚托整体更改旋翼头的设计 )
2.真相你们自己可以找到的,把调整好的旋翼头打到正螺距最大,就是相位器上端刚好和中联接触的时候,观察这个两个插针和十字盘的距离,答案就出来了
3.如果你还是不明白再上图吧

网友:
解决之道:(我想到的,不一点全,大家补充)
1.不用空心杯电动的舵机,这样舵机断电的时候还有力量托起大桨,这个问题就不存在 了
2.飞行结束后,在十字盘下卡一个K&S的十字盘调整器,垫高十字盘,防止十字盘滑到达
3.不飞YT600NSP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固执!听不进别人的忠告,和解决办法!

问题很简单,那么多人都说了!
其实就是旋翼头6根连杆长度问题,如果你照说明书调对了装上,
还出现你这问题,你来找我!

真的是你马上动手,5分钟都不要就能解决问题!

找你?你说说你都会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你?你说说你都会干什么?
吹水最在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再次声明:我并没有说亚拓的质量存在问题,我只是说明亚拓这样的设计可能会带来我昨日的灾难(舵机受损,如果力量大,旋翼头的部分配件也可能受损),我只是给亚拓提些改进的建议,希望厂家改进,任何事物都没有完 ...

在模型直機裡,只要有向位器存在(無副翼系統不算)都會有這個問題,因此要改善這個問題還需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模型直機裡,只要有向位器存在(無副翼系統不算)都會有這個問題,因此要改善這個問題還需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版大我来瞎猜一下,希望不要介意啊。

我觉得如果大桨夹球头向内移动一些的话,相位器有可能就掉不出来了。因为同样的螺距行程,对应的斜盘行程变小了。但是这样做有多个坏处,最大的一个是斜盘舵机的负载增大了。这个问题在600这样大尺寸的JJ上非常突出,甚至于DS610的耗电能够搞死电调的BEC。另一个坏处是螺距的解析度变差了(因为行程变小)。

所以最终,YT还是在它认为可以容忍的最大范围内,选择了这样的妥协。所以说这个问题应该来说也是来自于旋翼头的设计。

网友C:
哈哈 56楼 59楼 60楼 联手取笑我

我不想证明我是否装过机,至少我这山寨450旋翼头6根连杆,是全部出厂调到位的,只是该死上下混空臂的4颗螺丝固定螺丝都没上紧,都松出1毫米,(亏我还去飞3D了 )是说了这么有1厘米的双桨老调补好哦,上紧后一下就调好了!

如球头扣一般的都是默认自厂的,卡最外端量就没事,我黑鹰450的说明书全部都是这么标注的,我没说表圆心错,但你能非常精确的找准这个球头扣的圆心吗?

那张图我没当宝,我只是复制出来而已,这图有的好多说明书上都有!
这图只是帮助楼主调机用!我是好心的,别说没当宝,就是我自己的得出特别经验当宝的东西,
只要大家需要,我都会无私贡献出来,造福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56楼 59楼 60楼 联手取笑我

我不想证明我是否装过机,至少我这山寨450旋翼头6根连杆,是全部出厂调到位的,只是该死上下混空臂的4颗螺丝固定螺丝都没上紧,都松出1毫米,(亏我还去飞3D了 )是 ...
      心态挺好的!    都是讨论!         不是吵闹!

网友G:
我57楼的回复没有人看,晕
看来真像不重要,口水比真像更讨人喜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57楼的回复没有人看,晕
看来真像不重要,口水比真像更讨人喜欢

我就看了啊。但是我觉得不对。

只要改动斜盘行程,就可以做到相位器不脱出。要改,有多种方法。减短大桨夹球头臂的长度、改变混控臂的混控比都可以做到。

网友:
600NSP的这个现象很正常,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看了啊。但是我觉得不对。

只要改动斜盘行程,就可以做到相位器不脱出。要改,有多种方法。减短大桨夹球头臂的长度、改变混控臂的混控比都可以做到。
斜盘行程是可以更改的,这个在解决方案我有说
但是斜盘行程不是随便改的,相关的螺距解析度,舵机的受力,什么3角补正等等都会变动,要重新系统设计的,所以现在YT不愿意改
还有,我说的是打正螺距最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再加上副翼或者升降来点舵量,就要命了

网友:
最好就是自己加长一下

网友:
喜路寶機子我飛過幾架同樣有LZ情況,我現在飛的600N是沒有這種現象,我也詢問台灣原廠,他們訊息,原廠出廠設定不應該有這種現象,這種現象曾經有人在亞拓官網反應過,經交流了解後,真像原因為模友自己或前任機主DIY磨短造成

楼主:
原厂 包装都完好的机子怎么可能自己DIY磨短呢?相信玩这个机子的没有那么无聊的

网友:
这个是可以通过遥控软件设置的。 很正常的现象。That is what travel range is there for.
再说, 没什么倒霉的。我以前还raptor机械故障炸5大湖的安大略湖里。就离岸边10米远, 想游过去救机(毕竟人民币1万多的飞机)。结果, 那时候是3月,我一跳, 就给冻僵了。赶快游回去。小命要紧。

网友(2009-08-12):
只能说舵机太好了,LZ你不会用了,如果换3001保证你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建议LZ回家用卡尺+说明说仔细检查拉杆的长度!

网友:
东西如果不坏,亚拓怎么赚大家的钱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 56楼 59楼 60楼 联手取笑我

我不想证明我是否装过机,至少我这山寨450旋翼头6根连杆,是全部出厂调到位的,只是该死上下混空臂的4颗螺丝固定螺丝都没上紧,都松出1毫米,(亏我还去飞3D了 )是 ...

这位兄弟看来真没有装过YT600NSP的机,到现在还没有明白,
450的机器,确实不存在这个问题,600N也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有前期的600军绿色的那种,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只有后期的NSP,ESP,黑色和蓝色的存在这个问题,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我们也很郁闷,我们装过很多机子,雷虎,天子,喜路宝等,有些问题确实是安装时的问题,前面的兄弟有些也答到了实处。但是YT600NSP这后期的新产品,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刚开始装第一台机器时,也以为是我们自己安装技术问题,我们把连杆量了一次又一次,其它问题检查了一次又一次,确确实实是存在这个问题。特别是使用DS610 和DS620无刷数码舵机最为明显。(在使用FUTABA9252等基它舵机,较不明显,可能是因为FUTABA舵机断电后,不会马上掉下去的原因)这种舵机在断电后,几乎就是软线一样掉到最下面,这时候根本与你调整的螺距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也曾试过不按照说明书的长度,把B连杆减短,三个十字盘的拉杆放长,(放到三个十字盘长度的极限,再长就可能会承受不起拉力)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十字盘尽量的往上推,但还是差那么一点点,除非十字盘的拉杆能再做长一点点就可。
因为这问题,我们也曾反映过,但没得到解决,因为这个问题,我一些朋友在飞得兴许的时候,一时忘了检查,炸机至少在三次以上,不过他不是因为推不动而烧舵机,而是因为错位而无法控制十盘的方向而炸机,在这里也回答一下刚刚有个朋友说,要推的时候,舵机会有吱吱声。听到吱吱声要检查什么的,DS610 620是数字舵机,不像普通舵机,它声音极小,而且就是在正常工作,他也会发出这种声音,让你很难分辨是否有问题,更不要说在油机发动起来后,你能听到舵机的声音。
我的解决方法是:找一个固定主轴的轴承,轴承的名字叫6800ZZ,可以在YT的说明书和官方网找到,把外面和圆球去掉,里面那块取出来,放在十字盘下面,刚刚好把十字盘垫高,这样就不再担心会卡死和错位的问题。也不会影响到十字盘的活动。这一方法告知了身边的所有朋友,让我们在飞行中,不会再因为这个而烦脑。亚拓的飞机是不错,唯一就是这个问题,望官方改进,尽量减少损失。

网友:
这是600设计固有的问题,

看来能读懂楼主原义的人
确实不多,
这确实是个物理问题,
不是什么螺距
因为缺陷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就已经出现,
所以与螺距无关

网友:
这事太正常了 玩NSP的老人都知道 每次必须检查十字盘导轨 烧舵机算是个教训吧 估计亚拓会给你修理舵机 但是换应该是没可能的了 吃一堑长一智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弟看来真没有装过YT600NSP的机,到现在还没有明白,
450的机器,确实不存在这个问题,600N也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有前期的600军绿色的那种,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只有后期的NSP,ESP,黑色和蓝色的存在这个 ...

为什么原厂要把定位插梢修短,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保护十字盘、二是保护舵机、三是确保3D动作行程的一致性
至于详细的原由,就让各位去印证!至于断电后,向位器会跑出定位插梢,我都用桨托固定大桨,所以还没发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原厂要把定位插梢修短,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保护十字盘、二是保护舵机、三是确保3D动作行程的一致性
至于详细的原由,就让各位去印证!至于断电后,向位器会跑出定位插梢,我都用桨托固定大桨,所以 ...

你说的三个原因,我不太理解,
我特意拿以前军绿色的和现在黑色的NSP量了一下,长短相差有3.5毫米
一,你说保护十字盘,意思以前的产品不保护十字盘?
二,你说是保护舵机,以前玩的人,没听过会烧舵机和坏舵机,相反,我身边朋友和现在网上朋友一大片的人因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不应该的损失。
三,你认为是确保3D行程一致性,这个是调 机问题,不管是以前的,现在的机器,你都可以调成+10-10  +13-13

网友:
我也吃过亏,飞上去就控制不了,降下就炸了

网友:
肯定是调节的问题,610断电后很松的,一碰就掉到最下面了,开机不检查肯定容易出问题,我的600esp也一样,注意点就好了呵呵

网友:
HIROBO EVO\FRAYE 90也一样,高档数码舵机太顺滑,没有什么阻力,断电后就这样了,LZ起飞前勤检查就会避免了

网友:
对楼主表示同情.....

网友:
关于剪型臂与限位块脱落的理解!

本人也飞过很多品牌的油动直升机,常用斜盘伺服器有FUTABA S9252  S9255 S9001  ALIGN DS610  根据楼主所反映之情况,提出一些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1.本人飞行过的油直有:JR VIBE90 \JR VIBE50 \HIROBO SST-EAGLE FREYR EXWC \ ALIGN T-REX600N   T-REX600NSP T-REX700 \APTOR 90 SE 等,这些飞机都存在于使用数字伺服器断电后限位块脱落的问题。

2.3D的螺距调整需要很多的正确方法,以及调整心得!连杆的长度也不完全按照厂家提供的方式调整,这也与飞行实际情况及个人习惯有关。

3.使用数字伺服器时,也应当注意由于伺服器顺滑导致断电后斜盘下落从而发生限位块脱落之情形!

4.每次开机准备启动前,首先应当检查旋翼头控制机构动作是否正确,以及球头扣与球头之间的磨损情况,之后判断是否可以发动引擎。

以上4点是我个人意见如有不妥请海涵!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