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无解的震动

楼主(2009-07-04):
大功率无刷,联动硬轴,震动剧烈。买了器材,近一年,无法装船,高手能精确定位,新手无法。今天想用皮带,齿轮传动,意外发现cl型弹性套柱销联轴器,可以准 备一试了。

楼主:
还可取消联轴器,电机轴磨成突型,硬轴开凹槽,间隙几丝,也试试。

网友:
LZ你是什么船啊!用的是硬轴还是软轴啊!LZ说震动大,那就说明你电机和轴之间有虚位!

楼主:
电机fsd4560 kv3000.电调海王180A,都是新的,只是联个硬轴,放在桌上,试转,就受不了,那震动。还没装船。

网友:
检查下连轴器(锁头)是否有问题

网友:
精确定位的关键应该就是心思与时间,不会太难吧?
引用 楼主:
大功率无刷,联动硬轴,震动剧烈。买了器材,近一年,无法装船,高手能精确定位,新手无法。今天想用皮带,齿轮传动,意外发现cl型弹性套柱销联轴器,可以准 备一试了。

楼主:
最满意的一解,螺旋桨直接电机,电机入水,免水冷,试一次,电机卡,电调烧,电机fsd3660 kv2000多,电调山寨200A,用锂4s2p,尚可,用A123 8S2P 二者都报废。

网友:
为什么不上个图看看,就圆满解决了

还有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