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草机的发动机能做船不?

楼主(2009-07-04):
请教一下,割草机的发动机能做船不?我也不要求跑得很快,因为是新手,想先玩一下。除船壳外其他的轴系等应该怎么配,谢谢赐教。

网友A:
可以  但是个大工程  需要自己DIY的地方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是个大工程  需要自己DIY的地方暴多。。

哦,这样的话我就再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B:
割草机的发动机也不便宜,不如上网淘一台最便宜的船模发动机,应该不到4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割草机的发动机也不便宜,不如上网淘一台最便宜的船模发动机,应该不到400

主要是帮公司买了台割草机割草,发觉燃料那方面不难解决,如果是船用的都是要配油料的,也不便宜。公司的割草机才买了450,如果买台二手的应该还能省下来。

网友C:
淘宝上有卖380元的船用发动机的,应该属于割草机改的,你不如买那个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有卖380元的船用发动机的,应该属于割草机改的,你不如买那个省事。

是阿,在淘宝上找到了,最便宜的300都有了。

网友:
我的也是用割草机,不用改什么,可以直接用风冷!虽然不快,都可以上40呀!

网友B:
如果你真要花钱450买割草机,那就太不上算了,割草机和船用汽油机相差很远,同样是26CC,功率相差两倍多!割草机主要是寿命长,估计得上万小时吧,用不找啊,再说航模用汽油机燃油和剪草机一样的(机油用好一点的就行)
华盛的机器600,还送安装架。

网友:
我也想试试,割草机的发动机比船用发动机便几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真要花钱450买割草机,那就太不上算了,割草机和船用汽油机相差很远,同样是26CC,功率相差两倍多!割草机主要是寿命长,估计得上万小时吧,用不找啊,再说航模用汽油机燃油和剪草机一样的(机油用好一点的就 ...

这个也是,不过就想先试一下手,如果船搞得好的话就上好一些的发动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不过就想先试一下手,如果船搞得好的话就上好一些的发动机。

相反,船模专用发动机相对更容易!不需要改装和拆件。

网友(2009-10-28):
26cc的割草机发动机200不到

网友D:
 菜鸟偷偷问一句,你们说的割草机的动机是要做充气艇的舷外机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菜鸟偷偷问一句,你们说的割草机的动机是要做充气艇的舷外机用吗?

配好桨的话应该可以开出去的,但是回来吗。。。。 穿好救生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