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9-07-05):
本人刚购了一套新机.用的T6C.其它调试都OK.就是发现尾
舵机
舵量有问题.: 当控上的杆调到2MM左右.尾舵舵量就最大了....这样的话轻轻动一点.舵量就很大.加油的时候也经常转向...不知道在哪里调.请帮助告诉我一下. 1.
陀螺仪
行程是调好了的.最大和最少刚好调到差1MM碰到边. 2.其它方面.都正常.就是控的摇杆动一点点.舵量就很多.不到一半就全舵量了. 3.另外一个问题.听说尾桨要调一定的桨距.这样锁尾才准确.是这样吗?.我现在是平的也就是0度.如果要调向哪边调.调多少度.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顶到有结果才停

网友A:
估计楼主的应该是仿YT450机型,尾推的杠杆比例偏小,
打方向舵机体旋转速度过快。
由于T6C没有EXP功能,不能将遥杆与舵量的关系由直线转换为指数曲线关系。
建议舵臂尽量使用内侧的孔位,会稍微好一点,
--------------------------------------------------------------------------------------------------------
如果条件允许应该换电脑控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改小舵臂后稍好了一点...

楼主:
现在我调好了后.飞起来可以了.但是有一点右偏.我需要调哪里.?请看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A0MDI5Mjg4/v.swf

网友B:
你悬着不动右偏才需要调整,你总是上上下下的,尾巴有点摆动时正常的,不打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