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淘的压力机,准备D个小折边机,自己做机箱,

楼主(2009-07-05):
30快买的,还有一堆,9公斤重呢。

网友:
可以,但要加工不少件。

网友:
愿闻其详

楼主:
买几个下图的模具,想办法固定就可以了。只能弯较薄
的料,弯1.5MM的铝板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不能太长,300mm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太长,300mm以下

我看有个100就很好了,这个压力机柱子不够粗壮,恐怕力道不够。

网友:
机箱一般有350mm,至400mm长,如果只能弯100mm,那楼主还要想其它办法,比如,分次压出了.

网友B:
这东西怎么会够力?别人用这个是压钮扣用的

楼主:
明天再搞一个回来,两个并联起来长度和力量就不是问题了,似乎结构有些复杂,要好好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怎么会够力?别人用这个是压钮扣用的

看商业折弯机都是几十吨的,能压2m的不锈钢板。
200cm就算是2m的 1/10吧,压力要几吨,我看这个小装置压力达不到几吨,得到结论。

网友C:
我觉得还是用螺栓的那种推力大点,好像西马特有一款。

网友D:
楼主这机器,感觉比较单薄啊....冲压、折边,全靠力量了。弄些小的、薄的应该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机器,感觉比较单薄啊....冲压、折边,全靠力量了。弄些小的、薄的应该还行吧。

网友:
还不如搞个千斤顶呢,压力比这大多了

还不如搞个千斤顶呢,压力比这大多了,这个折2MM厚的东西就已经很吃力了,空闲时要多练练臂力和增加体重了

网友:
做小的电表箱都要两个电脑桌那么大的机器,你那个搞搞小铁皮到也不错,到西马的网上看看它的结构吧,点上面的广告可进入。

网友E:
加油!lz的模具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油!lz的模具哪里有?

还没找到,图片是网上找的,实在找不到就用钢板自己做,现在没空,正在专心做雕刻机.

网友(2009-09-10):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用螺栓的那种推力大点,好像西马特有一款。

西玛特的是玩具能折5cm左右

网友:
吨位小点。

网友:
铁片窄了可以,宽了肯定不行,吨位小,单点吃力。

网友:
看上去搞个小台钻不错

网友:
要用这东西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