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在飞行中出现双桨的主要原因。

楼主(2009-07-05):
本人是刚会悬停的单飞新手,无数次的炸机让我调JJ技术提高很快,飞行中出现双桨的主要原因,谈谈自己的看法,望高手多指点。
1:横轴很关键,炸机后,横轴的细微变形都会被放大,出现双桨。
2:副翼固定座摇臂,
      炸机后,如变形,最好换掉,或精确校正球头和轴承之间的距离,否则会出现双桨。
3金属稳定控制组/向位摇臂
   金属稳定控制组和向位摇臂之间的连接松旷也会出现双桨,故向位摇臂要经常更换
4因变螺距是通过杠杆原理,故尺寸的精确很重要,还有不足之处,请多多指教。

网友:
只要没有明显变形,都没有必要更换。

出现双桨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两边的螺距不一样,所以只要调节连杆长度就可以了。另外炸鸡以后如果以上两个摇臂的轴承被炸坏,会出现虚位,也有可能导致双桨,只要更换轴承就行了。

楼主:
我说的是在飞行中出现双桨,我经常是双桨调好后,在飞行中观察到双桨,在解决了那几个部件的精度后,飞行中就再没出现过双桨

楼主:
我在楼下悬停时无双桨,而飞到3米,6米时,2,3楼阳台的朋友看到了双桨,解决了那几个备件的精度后,他们再也没看到双桨了。一般换桨时,调双桨现象,油门和螺距曲线是在一点上,你无法保证全程曲线有无双桨现象,而那几个零件是保证全程曲线无双桨的关键,细微的变化都会因杠杆作用而放大,我曾经把JJ固定住,把油门推到60%无双桨,到70%有轻微双桨,到80%双桨加重,怕射桨没敢在加油门,不信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A:
一般金屬很小變形~就算變形了也可以弄直~沒太大關係~
在沒太大變形情況下~注意一下常鬆的螺絲,再調一下連干~都很容易就可以處理双槳問題~
高油門双的情況可能跟两槳的重量不一有關~貼點貼紙就可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金屬很小變形~就算變形了也可以弄直~沒太大關係~
在沒太大變形情況下~注意一下常鬆的螺絲,再調一下連干~都很容易就可以處理双槳問題~
高油門双的情況可能跟两槳的重量不一有關~貼點貼紙就可解決~

双桨的重量不一样,只会引起震动,油门越大,震动越大,跟双桨无关,
横轴的变形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横轴变形,两个主桨夹不在一条直线上,推油门,两个桨夹的螺距变化量是不一样的,固在猛一点上,无双桨,而在其他油门点上。就会出现双桨,双桨越严重,JJ的稳定性和抗风性会大大降低。

网友B:
我觉得

只要主轴和横轴没歪。问题就出在大桨自身!
动平衡静平衡一定要做好。虚伪是没很大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主轴和横轴没歪。问题就出在大桨自身!
动平衡静平衡一定要做好。虚伪是没很大关系的。

如果虚位没很大关系,大家都买山寨JJ吧,山寨的和品牌的JJ结构是一样的,虚位的大小是飞行性能的关键,特别是主尾旋转部件,亚托的主尾旋转头换在山寨JJ上,性能一样提升很大。

网友C:
第3个貌似不影响双桨吧!完全和大桨没关系,取了都可以飞(就是无副翼系统)。还有第2个变形不一定影响双桨,你可以改变连杆长度只要2边螺距一样就行。但是第2个的螺丝松了会影响双桨,还有就是跷跷板的螺丝松了也会有双桨,t头弯了也会有双桨。这3种双桨是调不到的,飞一下就有。

网友:
正飞无论多大的双桨都可以调好,难的是要正倒飞都没有双桨

网友:
楼主精益求精的态度值得赞赏, 金属件表面看比塑料件牢固,
其实塑料件是动不动就断裂,金属件是动不动就变形!
-------------------------------------------------------------------------------
飞行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轻微变形只是影响飞行性能,
不至于飞不起来,换不换就看大家对机器的要求了

楼主:
有无双桨,大浆的切风声都不一样,不信你悬停时调成无双桨和有双桨,听听风声。

楼主:
从十字盘到大奖夹,相关链接的活动部件都有关系,还是请调机高手出来说说。

网友:
楼主非常认真细致,我再补充一个双桨的可能,尤其是在小油门没有或者不大,到了60%以上油门的时候开始明显的双桨。如果是在使用木桨的话,那很可能是木桨质量问题,这样的双桨如果不换木桨基本上是消不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无双桨,大浆的切风声都不一样,不信你悬停时调成无双桨和有双桨,听听风声。

说的是啊,现在机机不用离地,我就听得出本次是有双桨还是无双桨。咳,中联和主轴虚位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网友:
目前只调旋翼头拉杆全程油门无双桨。

网友:
常见的原因:横轴弯曲、球头和轴承等部位的螺丝松动、球头扣磨损、两只桨叶刚性不一致、球头扣与拉杆连接处的螺纹松动造成大小螺距时拉杆长度变化

网友:
按照楼主的说法,每次炸机的成本又要增加了

网友:
勤换轴承就好了!新飞机也会有双桨的,这是因为桨需要动平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桨的重量不一样,只会引起震动,油门越大,震动越大,跟双桨无关,
横轴的变形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横轴变形,两个主桨夹不在一条直线上,推油门,两个桨夹的螺距变化量是不一样的,固在猛一点上,无双桨,而在其 ...

非也,大桨的平衡其实非常重要,朋友的450双桨比较严重,他怎么调都不行,后来我帮他把木桨做好平衡后,双桨即时消失~

网友:
建议炸机之后一定要检查球头和各个紧固螺丝有无松动和虚位,用高强度螺丝胶重新上紧松动的螺丝。

网友:
很简单的方法,飞机放在那里,用手去掰大桨。

绕横轴掰,看看螺距方向有没有虚位,如果有,顺着大桨夹看下去,看看是哪里产生的。SF臂的轴承老化或者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大桨夹球头松了也有可能。另外比较差的斜盘也有可能松动。

上下掰大桨,看看能不能晃动,如果一侧能明显晃动,肯定是大桨夹里面的轴承挂了。

楼主:
大桨夹的轴承换了,双桨好多了

网友:
炸过的机,哪边高就贴哪边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是我,我的原来用玻纤的机炸了,我会用木桨飞几次我再换上玻纤的;如果原来用木头的,就用玻纤飞上个几次再换木头。这样能磨合整机。

这样的话,你说的问题出现机会很少。

网友:
好方法!我的飞机就是低速没双桨 高速就有大约1CM的双桨

网友:
球头的虚位和螺丝松,很是要注意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3个貌似不影响双桨吧!完全和大桨没关系,取了都可以飞(就是无副翼系统)。还有第2个变形不一定影响双桨,你可以改变连杆长度只要2边螺距一样就行。但是第2个的螺丝松了会影响双桨,还有就是跷跷板的螺丝松了也会 ...

是取了都可以飞。。。某些东西就是这样,装上反到碍事,用VBAR(五副翼系统的电子设备)的话,对电子设备要求高。。无

网友(2009-09-20):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2012-10-05):
没双桨的都一样,有双桨的千奇百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