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手上碰到胶水后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2009-07-05):
自从入魔后,闲来无事是就是撕皮、扣皮加搓皮...
泡沫胶还好些,要是不幸碰到502,那未来的48小时将彻底丧失任何触摸的快感。
试过汽车用的不干胶痕迹去除剂、酒精...甚至以毒攻毒用纤维胶带去粘了再撕....都收效甚微。
各位是如何处理的?随他去爱谁谁谁,还是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在清水泡几分钟就好了。。。就这样 502胶是瞬间很强 就是怕水!要是还有解决办法 请楼下解答:

网友B:
502干了是硬的,皮肤是软的。中间隔着汗腺。
你看电视里粘上了就激动,一出汗又分开了。

楼主:
502怕水?
我的水机全是502粘的。汗.....

网友B:
怕水么?502是不怕水的吧。
皮肤怕水。

网友C:
用熱水泡一下~很快就脫掉~

网友D:
LS说的热水是100度的么。。

网友E:
粘在手上的502,用“丙酮”可以溶解掉得……

网友F:
热水或丙酮即可,哪那么多麻烦

网友G:
我教你个绝招~肯定管用 我碰到502 就让它干掉 不要去碰它 ,干掉后 用刀片 (最好是钝一点的,以免操作不当刮伤手) 垂直皮肤 水平 刮 用的力自己掌握好 一刮就刮下来了 也不会伤到自己手 如果是小孩子就不要用了

楼主:
楼上的方法比较强!

网友H:
502在液体的时候是怕水的,不要咬文嚼字的
我就不信你放在水里粘你的船能粘好

网友I:
用火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J:
502我通常不管他。。。。因为我会新陈代谢

网友K:
很简单。。用砂纸。。试试吧。很管用

网友L:
同10楼的方法,专门留有一个用旧的手术刀片,用来刮手指用。

网友I:
在JJ上面擦擦

网友M:
看了前面的各种方法,都不错,LZ可以一一试试。
我一般用热水烫、百洁布搓,更绝的用刀片削。。。。。。。。

网友N:
LZ真是有心人啊,这样的问题,有共鸣!
我是用水冲后再拨的,一般12小时能搞干净了,用刀子可有动"手术"之嫌,那要有技术,不然手指变铅笔了.

楼主:
看来没有上刀山下火海的思想准备,当不了飞行员!

网友O:
其实~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把502唔当成润滑液~~~~然后。。。。。拔不出来了。。送医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