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

楼主(2009-07-05):
请教一下我有个天8,是2次变频的,发射晶体频率35.080, 想用来控LAMA,但是LAMA上的接受晶体频率是35.030的,请问能否直接把LAMA上的晶体换成和天8晶体同频的呢?
另外晶体是否有普通晶体和2次变频晶体的区分呢?
多谢了!

网友A:
有两个方法:1、把发射机晶体换为35.030的;2、把LAMA的接收晶体换成35.030的一次变频晶体。
发射机不分一次变频和二次变频,接收机分一次变频和二次变频。

楼主:
多谢了!
还有个疑问,不是说不同频率的接收不能只换晶体就解决问题么?比如35MHZ和72MHZ的接收,都换成35MHZ晶体的话,72的那个就不能用。
是否因为35.030和35.080都算是35频段,所以接收不论上35.030还是35.080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A:
是的,同频段的才能互换晶体。

网友B:
不行,LAMA是一次变频的不能用,你只能重买一个35.080的一次差频晶体

楼主:
了解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