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款噪声小的外转电机吧……

楼主(2009-07-05):
小弟一直没找不到一款好用点的
电机
,要求就是噪声小,外转子的就行了,飞下简单3D,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其实电机声不是主要原因,马达齿、松紧度主轴轴承都是要调好声音才好听,有时因为戴头罩,声音也会变调的。

网友B:
勤换轴承,声音就好听些

网友:
转动部位全部用进口轴承声音明显下降许多

网友C:
亚托的430X和XL声音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