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小海豚,用11.1V跑速度才20左右,为什么啊?

楼主(2009-07-05):
B28 70A    432浆    11.1V   1700毫安

网友:
kv值多少啊? 11.1v 要并联两组锂电。kv值要4000以上才有速度。

网友:
吸水管不能这样装,会严重加大水阻,另外可考虑装压水板

网友A:
经验证明 你的出轴短了·控制在6厘米左右 与船底平行 不要有角度在船的最底开口 你的开的有点靠上了 螺旋桨不吃水

网友:
螺旋桨换小一点试试

网友:
20km/h 应该是没起滑。 装副压水板试试。 我和你同样的船,外转1520kv的也能跑到4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证明 你的出轴短了·控制在6厘米左右 与船底平行 不要有角度在船的最底开口 你的开的有点靠上了 螺旋桨不吃水

支持!看法一样。不过,与船底平行是否要看船型?

网友:
再看你的机架很单薄,运转时噪音是否很大?

楼主:
是啊,噪音中速度时候很大,高速和低速都没有什么声音

另外想问下,这个B28无刷最高支持多少伏电压,我的电调是30伏高压版本,现在用11.1V感觉不够暴力,但是串联6S又怕无刷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