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航模新手,有好多问题要问诸位前辈,请帮助我解决,我将感激不尽!!

楼主(2009-07-05):
我是个爱模型新手,相信任何一个玩航模的朋友都有这样一个必经的过程。对于航模有很多问题想问问专业人士,我一定虚心学习,使我们共同进步...
我有以下问题还请专业认识多多指教:
1.对于我这种刚开始玩航模的应该注意点什么?
2.向我这样初入航模的应该玩几通的比较好入门?
3.我现在有个六通的遥控器能玩固定翼吗?
4.遥控器什么品牌更好?更不容易失控。
5.我想订阅《航空模型》一书,但是跑了好多书店都没有。我应该去那订阅?
6.为什么遥控飞机的价格相差这么多?
7.六通道的遥控器能用在四通的飞机上吗?
8.为什么晶体可以取下来,把遥控器72Mhz的换成40Mhz的是不是就可以控制40MHZ的飞机了?
9.我比较喜欢自己动手做,不喜欢买全套的,有这方面教你怎么安装的书籍吗?
10.我家在郑州,郑州有比较好的航模店吗?最好是西郊这边的。

可能问题很弱智,但这是我面临的绊脚石,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郑州的,顶一个!
找个师傅带,事半功倍。

网友:
太多了我帮忙回答两个
2.向我这样初入航模的应该玩几通的比较好入门?
看你怎么想的,如果现在铁定要玩机机的可以先搞个好点的控上模拟再上450,这样是6通,如果现在只是看着喜欢真的花个几千块钱还不是很定的,可以上个LAMA玩一下看看自己会不会烧,也就是四通双浆

4.遥控器什么品牌更好?更不容易失控。
个人比较顶FUTABA手头有个T12Z没失控过,还有就是DX7也不错,但没有百分百不失控的控

网友:
1.对于我这种刚开始玩航模的应该注意点什么?
要注意一条真理便宜没好货,直机上的电子设备能不能就不要省,越省越难玩好

网友:
3.我现在有个六通的遥控器能玩固定翼吗?
一般都可以

网友:
6.为什么遥控飞机的价格相差这么多?
我是玩直机的,同样是YT450如果是商家装好的,那价格会差很大很大,配置不同嘛,电子设备的是天差地别

网友:
7.六通道的遥控器能用在四通的飞机上吗?
可以

网友:
8.为什么晶体可以取下来,把遥控器72Mhz的换成40Mhz的是不是就可以控制40MHZ的飞机了?
好像不行

网友:
9.我比较喜欢自己动手做,不喜欢买全套的,有这方面教你怎么安装的书籍吗?
如果是直机的话,有一本说明书再到论谈上找找贴子没什么问题

网友:
有人指导那最好

网友:
10.我家在郑州,郑州有比较好的航模店吗?最好是西郊这边的。
有没有店没关系,最好是有人玩这个,你可以找下QQ群嘛,东西可以在淘宝上买,现在货多了去了

网友:
 有点累啊

网友:
回答的好详细啊  可以去看看新手区的置顶帖子 你会有很大的感触的

网友:
我来回答第5题:订阅<<航空模型>>到邮局去订,一般书店没有的.

网友:
没有指导自己很难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