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小大脚的小改动

楼主(2009-07-05):
无限小大脚刚到手几天,做了些小改动:

1、原来用1100ma电池,为了上2100ma电池,只得将电调和接受移动到下面的电池架。
    ** 不知道对电调和接受会有啥不良影响吗?要做啥防护?
    ** 还打算加风扇的,可在家跑几天,觉得电调不烫,电机烫手,是否要加在电机上面?
    ** 电扇的电源从哪里接出来比较好?

2、看到不少前辈抱怨天线管很容易断,塑料管要穿个天线也麻烦,干脆换成金属细弹簧,可以保持40cm笔直竖立,底下用了根更大的弹簧固定在天线座。还不错!

网友:
你用这个电池很重的,注意电机散热.

楼主:
电机还有啥办法进一步散热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还有啥办法进一步散热呀?

电机装个风扇不就得了?

网友:
用三节A123爽到飞起。

网友:
我怎么发不了了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