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9257能用在500ESP上吗?

楼主(2009-07-05):
401+9257能用在500ESP上吗?GP750 鎖定式陀螺儀組 (GP750+DS620)那个好点?

楼主:
401+9257还是401+9254

网友A:
401+9257及401+9254都能用在500ESP上,不过401+9254要更换尾舵机架!

网友B:
750+520好用

网友C:
9257 / 520 用在500上差点钢度,锁尾是没问题

网友D:
还是9254好点 就是麻烦了点
或者你就买600的尾舵件就好了

网友E:
还是9254好一些阿,我450上面用锁尾嘎嘎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