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码表测单项电机转速

楼主(2009-07-05):
上次淘的电机不确定转速,自己也不会拆开看级数,用自行车码表测了下转速,效果还可以。

楼主:
型号:西格马506
码表最大速度显示值:99km/h
码表最大里程显示值:999km

楼主:
设定每转周长为1m,能设定的最小值了。

转速(r/min)=速度(km/h)*1000/60=89*1000/60=1483
看来是四级的

网友A:
码表测转速 ,

楼主:
转速再大了就该用里程算了。
还设每转周长为1m,掐1分钟的里程数。

转速=1min的里程(km)*1000

这个没试,应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码表测转速 ,

3A兄驾到了

网友A:
看看是码表贵还是激光转速表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码表贵还是激光转速表贵

主要是借用公路赛上的码表一下,才60元,完成任务有回到了它擅长的位置,哈

网友:
能响应到这么高转速,不赖。506估计八九十块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借用公路赛上的码表一下,才60元,完成任务有回到了它擅长的位置,哈

正想淘个转速表,也60元

网友:
60元价可以啊

网友:
码表的范围太小了
还是转速表好一些
不过这个来用一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
码表偶尔用一下挺好的,我的1606L什么时候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