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冠DS-929MGII烧了

楼主(2009-07-05):
不知道是中午太热还是什么,一个月来都用着很正常的929MG烧了,还好是锁尾用的,飞的也不算高,飞机在不停的旋转中迫降下来,降落的时候大桨轻扫了一下,下来一看929居然烧了个洞,肯定是废了,还好检查了下机机没什么问题。要用于斜盘的话,不可想象……
    拆了看估计是MOS管烧了,不知道是管子有问题还是什么,数码舵机Atmel的单片机都用上了,很简单就可以 加个过流保护,甚至温度保护等。虽说价格不高,但也不至于这点也要省吧。好了上图

上面(看不出烧了)

上面(看不出烧了)

底部(QC都烧了,预示着QC不过关?)

底部(QC都烧了,预示着QC不过关?)

楼主:
继续

侧面(化了)

侧面(化了)

拆开看看

拆开看看

楼主:
加个温度保险电阻或直接用单片机监控温度和电流都很简单,为何厂家这些都不考虑一下呢?

单片机Atmel Mega48

单片机Atmel Mega48

金属齿

金属齿

网友:
不知道这舵到底好不好用

网友:
这个舵机  我是拿来当斜盘舵机用的

网友:
肯定是电机过流不行了,殃及驱动电路

网友A:
lz说“好了上图”我看到了lz一脸委屈的模样  可爱至极

网友:
我的929MG只飞了十几个起落就坏了。这个烂舵机烂就烂在电机上,拆开查看是电机不通了。\

楼主:
目前一般还是飞航线,尾舵出问题还不可怕,要斜盘出问题,飞机可是往一个方向高速斜飞过去了,正常的降落估计没希望了。我的斜盘舵机曾出现过跳舵,飞的好好的,突然朝一个方向加速,马上舵机臂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下来检查发现舵机控制线虚焊,估计震动引起舵机信号短时的丢失。重新焊接后正常了,没发现舵机臂突然大幅度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说“好了上图”我看到了lz一脸委屈的模样  可爱至极

  不是委屈,而是无奈,一个是因为国内厂家的质量意识,再一个因为他们设计人员对工作的不负责任。搞过电路的都知道加个保护电路有多简单。有单片机更方便,不但能保护还能监控。日冠还生产2.4G套件,陀螺,电调等,不像是没有电子设计能力的厂家,难道都是盗版其他厂家的电路?

网友:
 都2年了这个舵机还是没有什么长进!

网友B(2009-08-24):
我的飞了4个起落!

我的也是929MG,飞了4个起落,都是飞悬停的!前天飞的时候突然斜盘锁住了,打横飞出去,好在是高手代测试,有惊无险回到地面!弟一次出现的时候以为是接收机受干扰,调了一下接收机位置再试!这次是我自己飞,这可没那么幸运了,在离地20CM高时横打到地上,打断了主桨,其它没事。这可不敢再飞了,回家检查了一下,发现有一个斜盘舵机转得不是很顺,拆开检查发现它的主轴是弯的,做成电机卡死!还有一件另人意外的事,全机检查时发现尾舵机外壳裂了,拆下来更是吓一跳,外壳的两个上锣丝的脚都碎了(看图),我飞了10多年飞机,用过这么多舵机从来未遇见到这样的事!以前炸机舵机的塑料外壳最多也只是裂开的,碎了还是弟一次!我再用手再扳一下,竟然好似撕开纸皮一样(中间的口子是我撕的)!这舵机可不敢再用了!

网友:
这个舵机性能还是可以的,至少航线阶段锁尾没有问题,但是关键问题是不耐用,我在它刚出来时买了2个,平均寿命不到1月,全是烧电路,估计厂家现在还是没有找到根治办法,否则早该成熟了,当然价格改进了不少,从原来的125到现在的几十,但是很显然降价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

网友:
明显的质量问题

塑料碎明显是为省成本而使用二手料,也不知厂家怎样算,一个机用这么小料也省!而主轴弯是生产时的质检控制了!总体是质量差

网友:
质量上不去就只有降价卖了,在低价格的诱惑下还有人原思冒炸机的风险来尝试的。

网友:
60多元的东西 便宜但这样谁敢用哦...

网友:
严正投诉

剩下的两个没坏的今天装在KT板机上,开机打了几下方向,杆回中后舵机竟然还大幅度摆动几下,这一吓可不得了!我看错了吧?再试,再现!!我买的4个929MG竟然有三个是坏的,我才飞了4个起落的悬停!在这里我向日冠提出严正的投诉!!

网友:
这不是现在出的状况了,我早在这里发过贴说过929的舵机了,大家有空去看看前面我发的贴,929太垃圾了,我的四个还有一个好的,我看也用不了好久了,都不敢用在450上了,改在固定翼上稳当,哪929太垃圾了,我都换成933的了

网友:
关注929mg的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929MG,飞了4个起落,都是飞悬停的!前天飞的时候突然斜盘锁住了,打横飞出去,好在是高手代测试,有惊无险回到地面!弟一次出现的时候以为是接收机受干扰,调了一下接收机位置再试!这次是我自己飞,这可没 ...

壳子的材料实在是差!

网友:
我用的也是那个舵机,飞机上面装了3个月,飞的起落也应该不少了,前几天空中死舵,好在刚航线回来在眼前悬停,换了个,两天后开机舵机乱串,我当同频了,后来检查坏了另一个舵机,再过两天出去飞,又空中死舵,好在掉在草里面,也没有什么损失,今天又换了个,三个舵机接二连三的坏,我真的服了,准备过两天全部换掉了,这舵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事了,怕怕

网友:
我靠,我刚买了一个当尾舵,擦!!!

网友:
作悬停锁尾就不怕用!

老实说一句,如果用来锁尾并只是初学悬停那是不错的,锁尾锁得好稳定,悬停时如果坏了最多是打转,不会有大问题,我就不建议用在斜盘!我飞了4个起落4个舵机坏3个也可能只是偶然!

网友:
楼主的故障后来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厂家?我的929mg也是烧了。

网友(2009-10-12):
我新买了4个,有3个有问题的,打舵的时候舵臂会来回折腾一下,好像发抖一样。

网友:
堵转了吧

网友:
现在只要42块一个了在搞活动,我前几天60包邮买了三个,用了一星期不到,就挂掉一个,现在全换933MG

网友:
垃圾舵机 不要再买了 我买了正品的9g比这个号称数字舵机的垃圾舵机还好用

网友:
我的三个929mg是临时买来替代炸了450上的65MG的斜盘舵机,可是自从那以后就炸机不断,三个929mg居然一个也没扫齿!后来仔细检查,居然是三个舵机一致性不好,加油时斜盘不是平推向上,而是先一歪,再推平。害人不浅啊,全都换到固定翼上了。

网友(2009-12-28):
我用这个舵机cs929mg,用了才几个起落,副翼舵机就开始嗒嗒的响得厉害,然后是不听使唤,舵臂移动得比摇杆缓慢很多,后来自己好了,但昨天螺距舵机也开始不听使唤了,同一个问题,真郁闷!

飞起来左右摇晃,不敢飞了。
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上个礼拜,我的929也是烧了电路,没坏之前,锁尾还是挺好的。寿命太短了,就是十几个起落。

网友:
上邊亂碼了,同情啊,直升機用陀機不是開玩笑的。

网友:
还不如用北田的

网友:
烧成这样温度肯定不低呀!lz平常用的时候,飞完温度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