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hl坦克能跑直线?

楼主(2009-07-05):
单选投票, 共有 21 人参与投票
28.57% (6)
9.52% (2)
57.14% (12)
4.76% (1)

网友:
跑偏问题真的很愁人

网友:
改比例的就没有这个问题,可以微调的.

楼主:
我的3818-1微调貌似没用

网友A:
跑偏是正常的,路不是平的马达电调也有差误,只要不是偏很大便行

网友B:
我的3818-1通过微调可以解决跑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3818-1通过微调可以解决跑偏

恩!是的 调试微调是有讲究的 多尝试调试 就可以找到最佳效果!

网友:
我的老虎也跑直线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偏是正常的,路不是平的马达电调也有差误,只要不是偏很大便行

正解,没有绝对的跑直,只有绝对的跑偏

网友(2009-08-17):
我的跑直线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偏也是正常的

网友(2009-10-12):
我的老偏了,类似于转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偏是正常的,路不是平的马达电调也有差误,只要不是偏很大便行
没错!

网友:
貌似是不能的~~~能走就不错了!!!烂得很

网友:
靠,我的一代HL虎现在只能跑直线,这货那个叫糙啊。。。。。

网友:
可以通过微调调整,基本上是直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