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13双桨 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9-07-05):
我这个太搞扯了 在转速比较低的情况下是红浆在上 转速上去以后红浆又在下了。大家能帮忙像下办法吗?怎么调?

网友A:
调连杆 直至高速无双桨为止

楼主:
原帖由
haiyanguio
于 2009-7-5 23:46 发表
调连杆 直至高速无双桨为止
调十字盘还是调大浆的?一般调多少了?

网友B:
对不对?
不是应该做平衡吗
我到怀疑是这样。LZ的一个桨太软。高速下弯曲了。对比下手压看看!

网友C(2009-09-06):
我是调的浆的连杆啊

网友D:
呵呵,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飞013大半年,遇到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因为这个飞机不精密,所以问题多。
楼主的这个问题也遇到过,开始时也迷惑,只是调连杆。
最后终于发现:两个大桨夹,一个比较紧,不易转动。另一个比较松,容易转动
这样在加大油门,螺距变化的时候,就会出现原来在下的大桨随着油门加大、螺距加大,逐渐出现在上面了,哈哈
解决办法:松横轴,保证两个大桨夹都可以自由转动
最终解决办法,买一个金属件为主的,质量高的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