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请问蓝宇747用什么锂电好?

楼主(2009-07-05):
747用的是370有刷减速组。原来配的
电池
9.6v650mah的镍氢电池,一次才飞得几分钟,有几次断电保护就下来了,有次撞到田边的树上。还好那次只断个桨。想配个几个锂电。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A:
LZ多少钱买的~?是不是3通的?

楼主:
原帖由
27号
于 2009-7-6 01:04 发表
LZ多少钱买的~?是不是3通的?
是4通的,不过如果你是新手,我觉得3通好了。3通不贵,用它练习飞行感觉够了,4通的新手用副翼容易炸机,我首飞就炸了,大约飞了一分钟,飞到一大楼后面,全速撞楼,当时看不到飞机就傻了,其实拉起来就可以了,那楼才6楼高吧,螺旋桨烂,机头全烂。连螺旋桨的轴都弯弯的。我就是没有练模拟器,练多模拟器就不会那么紧张了,模拟器王道啊,这鸡鸡很好飞的。而且比翼龙便宜。翼龙没它好看,但比它耐炸,但是它也很好修的。不过因为有炸的危险,你才更小心翼翼,技术才提升得快,感觉翼龙可以随便撞,就会随便很多。

网友A:
呵呵~~我是想买给新人用的~~便宜就好~~
玩模拟是很有用~~~我第一次飞自己做的KT3D机没炸到~~~呵呵~全是模拟器的功劳~

网友B:
建议改成无刷+锂电!电池用1300以上的电池,比较好配重!

网友C:
我以前的配置是直接上2200MAH 锂电+无刷

网友D:
上锂电+无刷吧

楼主:
不想换无刷,因为我做了个kt机,还要买无刷,它们型号不通用。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米。以前玩电直,现在转固定翼就是想省点,这边也是大坑啊。我想买个涵道su27在家里面放住。好看啊。
对了,你们还没说370电机可以用什么锂电呢。

网友C:
一个无刷马达才几十块,还叫烧钱啊,还说买涵道,那更烧钱。
人家推荐你用无刷必然有道理的。有刷主要寿命短而且力量少。

楼主:
今天炸机了,才飞了一分钟。飞机从3楼高的树上直直撞下,机头着地,轴又弯了,桨不用说了,里面好多泡沫颗粒撒出来,像2雪一样,漂亮啊。电机都被顶到泡沫里面了,再粘粘补补,明天继续飞。

网友E:
我有一架748,第一次飞就秒炸了....改来改去,成功飞了一次,就摔裂翅膀
现在就用KT机来飞....电机换无刷KV1000,锂电是格氏1000,1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