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的经验,分析一下舵机爱坏的原因

楼主(2009-07-05):
   其实很多情况下舵机爱坏不是因为舵机自身有问题,如果你的舵机刚开始用着很好,用了几次就坏了,那很有可能只是旋翼头部分的阻力太大造成的,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检查阻力是否大了:把斜盘的3个舵机臂拆下来,然后用手代替舵机去来回推拉杆,如果不是很滑顺,感觉有阻力,就比较容易损坏舵机。旋翼头的机械部分要调整到比较滑顺,至少也不能感觉到涩,否则飞行中这部分阻力再加上机翼的负载很容易超过舵机的承受能力,导致舵机损坏。
   我的450 RTF 买回来过了没多长时间舵机就在一次放在桌子上调试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坏了,后来换舵机。。。烧舵机。。。莫名其妙的坏了好多次,后来全部拆开旋翼头逐件重新安装,发现有的球头和拉杆确实有点紧,就用球头刀扩孔,调整到没有卡涩甚至是感觉有点松松跨跨的状态,虽然比较松松跨跨,但只要球头扣和球头之间没有太大虚位就行。这样重新组装好后,能把旋翼头调整得非常顺滑,安装好的飞机在轻轻弹付翼时,付翼能轻松地自己上下震荡好几次。
   经过上面的调整,即使用HS9g也不会老是坏舵机了,我后来把HS9g的塑料齿换成了金属齿,到现在大半年了,再也没坏过舵机,这中间炸了几次机舵机也没事,再也不用象以前那样总是拆侧板换舵机了,确实省了很多麻烦。

   以上只是本人的经验,是否适合大家,请大家自己判断。

网友(2009-08-06):
要坏就是要坏

网友:
如果LZ买YT不会存在不顺滑的现象

网友:
lZ的经验是对的,但是,其中还要考虑十字盘顺滑问题,我的2个舵机就是这样损坏的。

网友(2009-12-02):
我飞固定翼的,唯一一次舵机扫齿是手拿飞机时,飞机掉到地上正好碰到了升降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