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机身周期性点头故障排除一例

楼主(2009-07-06):
因场地限制,450主桨扫到树枝上,更换横轴后初略调整,试飞。前2分钟悬停、航线正常,此后机身出现周期性点头现象,但大油门爬升正常,更换
电池
后上述现象依旧。
分析与处理:
1、高速转动的部件形成微小震动,在特定转速时与机身固有振动频率形成共振。尾部运行不顺的低频震动可能是造成周期性点头现象的主要原因。
2、仔细观察,尾轴有不均匀磨损、皮带宽度均匀,怀疑两者可能形成共振。改变尾轴齿轮与皮带的啮合位置后试飞,恢复正常。

网友A:
应该更换尾轴吧?

楼主:
原帖由
sznmy
于 2009-7-6 09:12 发表
应该更换尾轴吧?
测量过,尾轴没弯曲,尾推滑动区域有磨损。

网友:
是平行翼问题

楼主:
平衡翼也是造成此类故障可能的原因之一。但这次故障,检查平衡翼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