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个360T1的舵机配置

楼主(2009-07-06):
斜盘大的还是小的,什么型号合适一般飞,尾舵上个够用的就行。

网友A:
可以用辉胜9G飞飞悬停航线!3D的话,力量比较勉强!炸机齿轮肯定全部扫!
无锡恒吉MD933,速度扭力都不错,还是数码金属齿舵机!就是炸机多了,舵机会抖舵,但是我还没有扫过齿!
65MG也可以,但是不推荐!质量是逐渐下滑,没必要再做冤大头!
sjm原厂也有舵机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

网友B:
SJM的原厂502舵机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原帖由
yanghai81
于 2009-7-6 09:20 发表
502是500级的舵机。
本来是402但是说已经停产了(好像是InoLab的OEM所以可以去找他们的产品)。个人觉得YT的DS410也可以,至少配件很全,目前没人抱怨过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