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6EXHP的接收机可以用6V的电池吗``还是用回4。 ...
请问大家``6EXHP的接收机可以用6V的电池吗``还是用回4。8V好`?

楼主(2009-07-06):
请问大家``6EXHP的接收机可以用6V的
电池
吗``还是用回4。8V好`?

网友A:
6V 或4。8V都是可以的,但6V 舵机的速度跟力量相对大些

网友B:
可以使用的,

楼主:
那你们觉得那个好呀?

网友A:
都没关系吧,如果走UBEC那输出就是5V的,如果用普通电池,输出就是6V的,如果用充电电池,输出就是5.6-4.8V之间

楼主:
那我没有走UBEC``可以的吗

网友A:
还是别走UBEC了,直接用4节充电电池 吧。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