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冲模做好后,不知要如何精确定位安装到铸铁模架上?

楼主(2009-07-06):
第一次做冷冲模,没什么经验,冷冲模我是用CNC雕铣机做的,但是不知要如何才能精确定位安装到铸铁的模架上呢?感觉在铸铁模架上用手工划线上钻床打孔进行安装的话,很能保证上下模对得准,因为铸铁模架导柱的精度很高。

网友:
装定位销

网友A:
上模下模合上,放进模架,再打孔及紧螺丝.
不过你的冲模好象还有问题的.
有分开照片吗?
看照片里做的模具,用模架是浪费.

网友:
你的模具上应该打 沉头螺丝.
现在模具上打孔 然后在模架上打孔     装模时注意调好左右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模下模合上,放进模架,再打孔及紧螺丝.
不过你的冲模好象还有问题的.
有分开照片吗?
看照片里做的模具,用模架是浪费.

你的意思是先把模具放在模架后,然后用夹具先固定住,再进行打孔定位吗?
我以前没有用模架,直接冲了两个,但是上下运动时不能保持直线度,会偏的,所以只好用模架,这样不会左右偏了。
下面是分开时的照片。

网友B:
先把下模安装在模座底板上,卸掉卸料板再把上模插入下模中套上模架上模打孔,用螺丝旋紧敲击上模调整间隙(注意上模孔钻大一点),间隙调准后用力旋紧螺丝再钻铰定位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下模安装在模座底板上,卸掉卸料板再把上模插入下模中套上模架上模打孔,用螺丝旋紧敲击上模调整间隙(注意上模孔钻大一点),间隙调准后用力旋紧螺丝再钻铰定位销孔。

为什么模架上左边这个内六角螺丝要装上螺母呢?钻铰定位销孔是不是要把上面的模架拿出来,反过来钻呢?

网友:
这样可以粗定位后敲打凸模可以精确调节间隙啊,用内六角螺钉不好的,螺丝要用两个以上最好四个。钻铰定位销孔随便哪个方向。

网友:
学习了,最近那么多求升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