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配置推荐

楼主(2009-07-06):
想搞个500的jj飞飞。不知道什么的好些!
飞越的500有人用过么,有什么有缺点可以分享吗!

尾舵可定要用9254了。十字盘舵机用什么呀?

网友:
飞越的尾波不太行,建议换成金属的,YT的不错
舵机的话5245还是不错的

楼主:
固郎的500如何呀,配件价格怎么样!

网友:
我建议选亚拓500皮带版,斜盘舵机选5245,尾部选401+9650(或9254)。

网友:
个人感觉YT的500 ESP性价比上最有优势。

飞越的东西还可以,就是配出来价格跟YT没太大差别。感觉飞越差的地方在塑料件的强度和金属件的精度。中联和大桨夹精度稍差,不是太在意的也过得去。飞越的另一个缺点是金属件的尺寸有点问题。有些地方,比如说装轴承的孔和螺丝孔去掉表面的漆以后尺寸才正好。这个适合自己能够动手的玩家。

楼主:
YT的偏贵,主要是配件!
刚才看了看,固郎的500的尾波不错,才240!
有人用过固郎或者飞越来说说有缺点!谢谢了!

网友:
买500ESP飞吧  实惠 3个舵机呢   如果哪天炸了就换成皮带的

其他的自己买电机电调舵机下来也不少啦

网友:
说到这个配件  毕竟500不是450  您也不能胡来吧  除非您是米人

偶尔坏一次修修还是可以应付的

这个年头除了450就没有什么低飞行成本的飞机了  毕竟产量上不去啊

如果讲配件价格GAUI的不是很贵  但是飞机有点重

网友:
飞越的配件几乎100%跟YT是通用的,买YT炸FY配件也合算。

我手上就有一台飞越 500,5245MG x3,YT原装电机电调,出给你要不要?

网友:
我是GL的呵呵

楼主:
GL的怎么样呀!配件贵吗?

网友:
我上500了

网友:
亚托GF最便宜。2000元OK了。。。
买台飞越的还得配几百元的动力套装,差价也不大。
GL就别想了。。。

网友A:
我用的非耐500GF,与亚托零件完全通用,尾波箱要换金属的(YT500的也要换的),斜盘用INO251MG。2年多了飞了2~3百起落,炸鸡N次(多次严重大炸)没坏过横轴。机身是2MM玻纤的,价格当然比YT低了,金属件比YT多一点,精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510X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非耐500GF,与亚托零件完全通用,尾波箱要换金属的(YT500的也要换的),斜盘用INO251MG。2年多了飞了2~3百起落,炸鸡N次(多次严重大炸)没坏过横轴。机身是2MM玻纤的,价格当然比YT低了,金属件比YT多一点,精 ...

大炸机横轴没有坏过

网友:
500的电池太贵了

网友:
电池确实还有点高备个6块就上台阶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