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T机前沿增加碳片加固的问题

楼主(2009-07-06):
我看很多人在 固定翼前沿上,沾上一条碳片来加固,我昨天加的时候,两边弯曲的部分根本无法沾住啊,弹力很大..........y用透明胶带也拉不住,一会就弹起来了
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沾住边沿弯曲那一段的

网友:
到哪买碳片啊 和碳管  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再买不到我只好忍痛把我的风筝拆掉了

楼主:
我在淘宝买的
规格是 0.6mm*5mm*1m碳纤片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太厚了 造成弯度地方弹力过大,不好固定

网友:
弯的很难把

网友A:
泡沫胶+纤维胶带, 绝对可以粘住

网友:
没必要整个机翼都加碳片,弯曲部分可以不加,前缘和后缘各一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泡沫胶+纤维胶带, 绝对可以粘住

泡沫胶是什么样的啊?透明的么?
可以粘的这么好么?
这么干净一点痕迹都没有 像是一体的
用的是什么胶啊?

网友(2009-09-04):
我买了3mm的EPP,太软了,头痛啊,我的电机是2212KV1000的,比较重,KT板倒是挺好的,正找怎么加固的呢,用太多碳仟成本太高啊,也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