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提问 关于小雨天飞行

楼主(2009-07-06):
今天调试后想去试飞(450电直) 不过下着毛毛雨想想应该问题不大果断决定去。
2块电池(共6分钟)悬停
1块电池上空
基本上侧板 接收机都没有湿
水珠比较多的地方有头罩 斜盘舵机 尾舵机(因为陀螺仪朝下放置所以没有湿)
就是控上有些水珠
个人觉得小雨天飞应该没太大问题,
当然控要套个塑料袋什么的呵呵
想听听大家意见 谢谢

网友:
没试过

昨天还问过别人这个问题:如何让飞机全天候飞行

网友:
我试过,下着小雨,pro飞的,飞下来也就是头罩,尾管的水珠多点,我人站在屋檐下的,哈哈,感觉小雨应该没什么事,主要是空气平均密度增加了不少,不知道对飞机的操控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雨中飞对机械设备影响不大,除了有些零件容易生锈。但对电子设备影响很大,万一电路板渗进了水,你就哭吧~

网友:
飘雨粉的话,
飞一点问题没有,

再大些,
还是不飞好...

网友A:
偶尔心急上火可以飞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尔心急上火可以飞飞的
-------偶尔飞飞下雨不心急的!!

网友B:
下雨飞对电子设配影响很大,同时还要小心雷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雨飞对电子设配影响很大,同时还要小心雷电
   -----那是!!!    一次在外场!  空旷!    突遇雷电!    赶紧收了天线和关机后!   雷雨就泼下来了....

网友:
我是用小四通雨中飞的没当回事儿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7140&extra=page%3D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