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用表的购买。

楼主(2009-07-06):
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发在这里:

想购买一个精度高些的 万用表,
比如 能够测量 电压 的精度级别能够区分0.01V的变化。

各位 手头有万用表的 给点建议或购买推荐。

本人对万用表的品牌及性能不是很了解。

网友:
可以买一个4位半的数字万用表,一般用途推荐“胜利”牌子可以满足要求,要求高的可以买台式的万用表。

网友:
看LZ 量程定 如果要测量 1000。0 x  V  那得5位半以上的表 如果测量 199。0x V  以下 4位半就可以 如果19。0x V  3位半 就可以

网友:
低电压挡可以,高压挡没有必要,测500伏没必要看到零点几。数字表可以达到,好一点的指针表也行,如MF10的。

网友:
绝对fluke ,没商量

网友:
一次投资,长期保值

网友:
精度级别能够区分0.01V的变化。
-------------------------------------
0.01变,
还要看准确度。

网友A:
精度太高的话读数时间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 34401

   略同。 我也刚入手一台二手货,还未寄到。

网友C:
不知楼主要精度级别能够区分0.01V的变化的万用表做什么用?我个人来看不管你是做维修还是搞开发(电路方面)不管是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大多数情况下能区分0.01V的精度基本没有什么意义,当然也有精密电路(检测电路-桥类-例如精密电桥)能用到,但是这类电路不是一个能区分0.01V的数字表就能解决的,再说要求达到这么高的精度对测试环境温度和被测试电路的电源当然还有万用表有着很高的要求,要检测到0.01V的区别就必须用毫伏档,高压档的话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般的数字表(我们平常购买的)因为外部(各种干扰还有环境温度影响数字表晶振的频率)和自身的精度(数字表内部元件的稳定性)0.01V基本你是检测不到的,再说一般的电路包括数字和模拟别说差0.01V(精密检测电路除外)有时就是差接近1V都一样工作,所以要求区分0.01V没什么意义,真要达到这种精度的数字表是很贵的(里面的晶振电路都有恒温措施以保证测量准确)市售的100元-500元的数字表那点精度基本都一样,所以片面追求0.01V精度只能当冤大头,以上只是我个人一点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精度太高的话读数时间较慢

不尽然。安捷伦34401A , 每秒读数30,用GPIB可以每秒读数1000。
现在的表都挺快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尽然。安捷伦34401A , 每秒读数30,用GPIB可以每秒读数1000。
现在的表都挺快的了。

34401是比较经典的一款6位半台式表,到现在还有好多工程师喜欢使用,习惯了。
不过十年前价格另人咋舌,我记得当初买的时候好像是6万多!!
不过现在应该很便宜了吧?全新入手多少钱?

网友:
..还没想到0。01V能起到什么作用。。0。01V变化启动???

网友:
FLUKE的早期经典之作当属FLUKE 8060A ,是按键操作的那种。据说长期以来这款表是美国航天局指定用表。现在市面上少见了,早期价格5千多吧。

网友:
一般用 买高精度数显没那么大的必要吧 20块买个机械表吧 好用不贵哈~

网友E:
好象万用表的精度是用“等级”来表达的吧?
    【借一张照片大家看看,这个万用表的表盘的左上角和右上角的一些文字,就应该是表明的这个万用表各个量程的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好象万用表的精度是用“等级”来表达的吧?

没错。国家计量标准精度是按等级的,指的是误差量,是个比值,反映的是量具的准确性。例如 1级精度,2级精度。。。
XX位指的是特指数字表的分辨率,例如 3位半,4位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国家计量标准精度是按等级的,指的是误差量,是个比值,反映的是量具的准确性。例如 1级精度,2级精度。。。
XX位指的是特指数字表的分辨率,例如 3位半,4位半。。。。

   人老了,知识还是老的东西。我这里指的就是机械表的的“精度”。数字表我只是用了几回,感觉很不习惯(思想还是保守啊)。

网友F:
HP34401 是5位精度的6位表 是块很有噱头的表,  它的对手表是 副路克 45,  HP34401 商业上的是很成功的,原因耐人寻味。 最初上市价格不超过2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要精度级别能够区分0.01V的变化的万用表做什么用?我个人来看不管你是做维修还是搞开发(电路方面)不管是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大多数情况下能区分0.01V的精度基本没有什么意义,当然也有精密电路(检测电路 ...

说得好。

网友:
这东西看你能承受的价位,首推FLUKE, 其次用胜利,优利德的也不错, 我的两个表还可以用 200左右, 一个华谊 MY65 ;一个胜利VC9806+ ;都是4位半的

网友:
我用的是胜利的vc97 量程自动切换的 用电阻档测220v的电压也不会烧 但还是小心的好啊a
用9年了 测电阻就一个档位 现在搞的我色环电阻 都不会读阻值了
好表还是让人眼馋啊
示波器 更眼馋啊
机械 。。。
电子。。。
功放。。。
音响。。。
啥时有个头啊

网友:
买个查不多就行了 也就50左右 数字显示。

网友:
我的优利德漏液报废了

网友:
我车间有两块福禄克17B,那次有人头脑不清醒,用它测10KV/400V的变压器,表笔按到了变压器进线测,造成弧光短路,表都炸裂了,不过人没事。

楼主:
谢谢 各位 给我出谋划策,谢谢各位给我的分析。

昨天时间仓促 现在具体说说我的想法,
1.用途其实没有专项,只是自己日常使用,不会做高精尖的科技研发。主要是被50¥的万用表弄怕了,居然电压测量值与实际值能差出0.5v,也是运气比较差碰到一个垃圾货色。
2.测量电压一般都在低压范围,对于一般应用 上百伏的电压也没必要 追求0.01v的精度。
3.对于 0.01v的精度 其实这个要求很含糊,
其实我也不是真的要求 它能精确测量 10.00  和10.01v,但至少有0.01精度的表总不至于吧11v的电压测成11.1v吧。
最好:低压电路电压测量 电压测量的准确性要好,分辨率 0.02v以内,最好不要超出0.05v。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要精度级别能够区分0.01V的变化的万用表做什么用?我个人来看不管你是做维修还是搞开发(电路方面)不管是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大多数情况下能区分0.01V的精度基本没有什么意义,当然也有精密电路(检测电路 ...

根据上面的朋友回复,似乎有下列选择:
品牌:  FLUKE      ————胜利   ——————优利德
具体型号:FLUKE 189     ————HP 34401        ————安捷伦34401A      ————FLUKE 8060A   ————副路克 45
胜利的vc97  ————华谊 MY65   ——————胜利VC9806+

楼主:
HP 34401 (安捷伦34401A   fluke45)台式的,暂时想买个便携式的。
FLUKE 8060A TB上没看到全新的货。
FLUKE 189 ,很不错 价格也不错 2000-4000 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还没下定决心是否直接上个数千元工具。有没有 1-2000¥左右的有一定精度的表啊

胜利的vc97 华谊MY65  ,精度差些,勉强可以购来过渡一段时间。

胜利vc97 :         400mV/4V/40V/400V/1000V: ±(0.5%+4)
胜利VC9806+ 200mV/2V/20V/200V/1000V ±(0.05%+3)
FLUKE 17B   0.1mVto1000V 最好准确度 ±(0.5%+3字)

有点看不懂了, 4V±(0.5%+4)     2V±(0.05%+3)  他们所对应的精确读书误差有多少?

网友:
总感觉还是指针式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401是比较经典的一款6位半台式表,到现在还有好多工程师喜欢使用,习惯了。
不过十年前价格另人咋舌,我记得当初买的时候好像是6万多!!
不过现在应该很便宜了吧?全新入手多少钱?

07年34401A就停产了。现在有翻新的(个别可能是积压的?),8000多。
我买的95新的,3500。有些成色差的2000~3000。
现在有类似的是34410A。
看看这个:1500,我说500要了,卖家没卖。

网友:
引用 网友F:
HP34401 是5位精度的6位表 是块很有噱头的表,  它的对手表是 副路克 45,  HP34401 商业上的是很成功的,原因耐人寻味。 最初上市价格不超过2万

说的对,精度是5位半,显示是6位半,但最后这位有时候是很有用的,例如短路查找。。
前几天询价一款ADVANTEST 的7位半的表,准确度比34401A差4倍。

0.01V 有什么用?

0.01V对于一些传感器来说,变化的总范围就是这么多!
看很多人不太搞精密的东东。

网友B:
回楼上:
二手的表我不太了解,如果失去精度了,就不行了。自己校又不见得有这个条件,全部希望只能寄托在卖家的人品上了。不过500确实比较便宜。FLUKE手持仪表是强项,但台式表应该还是HP(现在叫安捷伦)强。

按照楼主的要求:
我来推荐几款吧。如果想买只耐用点的,又不要太贵的,那么新款FLUKE117C应该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了。FLUKE 11X系列都是迷你型的,单手操作很方便,真有效值。市场全新价格大约800左右。

FLUKE 189。。。如果你不在乎价格,追求豪华配置,就上这款吧,精度好,稳定,其实F 187性价比更高些,因为他和F189是同等配置,只是少了数据记忆和红外传输功能(实际是个很鸡肋的功能),价格可以便宜些。目前8系列FLUKE主推的是287/289,增加了图形显示(可以显示趋势图),但我没用过,不发表评论。
早期用过 TEKTRONIX 3也是相当不错的一款,现在市面上可能看不到了。这款当初是和FLUKE 87 (早期的高端货,后来的F187和他是同一系列)有的一拼的。

F17不推荐,虽然便宜,但不是真有效值。一款TRUE RMS的表要比非TRUE RMS的表差很多,因为他对于非正弦信号失真非常大。外壳也不像以上几款的防震设计。总之,感觉比较粗糙,不如买国产的。

折中点的,可以用7系列,比如FLUKE 175。这是款针对工业现场的坚固型表,性能略逊于8系列。人体工学设计的外壳单手拿着也很舒服,不像8系列那么笨重,当然,价格也不菲。
胜利的,我只在NNNN多年前用过DT8X0的老古董.国内算比较早生产数字表的厂家了。市面上还有类似的优立得之类,应该差不多档次吧,关于性能,我没怎么用,所以不好评论了。

网友G:
不搞基准电源和精密稳压的设计开发,一般没必要用精度达到0.01v的表,因为一般的电器中的电压都随负载和输入电压的变化不断波动,都会超过0.01v,显示的电压值是取样时的电压,也是在跳动的,很难不变,所以,太高的精度并没有意义。再者,精度和分辨率是两回事,没有高分辨率是绝对不会有高精度的,但有高辨率不一定就有高精度,要达到高精度就需要经常校验,这在业余条件下是很难办到的,所以我认为不必追求表达高分辨率、高精度,除非特殊用途。一般diy,要求电压精度到0.01v的场合,主要是锂充,4.17-4.19V,我们哪位老手、高手敢说自己没让自己的表欺骗,调的是真的准的?我知道我是不敢说准,因为我几块表就从来没统一过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尽然。安捷伦34401A , 每秒读数30,用GPIB可以每秒读数1000。
现在的表都挺快的了。

相同价格的产品比较才有意义。恐怕一般DIY爱好者的全部家当都加起来也没这块表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搞基准电源和精密稳压的设计开发,一般没必要用精度达到0.01v的表,因为一般的电器中的电压都随负载和输入电压的变化不断波动,都会超过0.01v,显示的电压值是取样时的电压,也是在跳动的,很难不变,所以,太高的精 ...

严重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楼上:
二手的表我不太了解,如果失去精度了,就不行了。自己校又不见得有这个条件,全部希望只能寄托在卖家的人品上了。不过500确实比较便宜。FLUKE手持仪表是强项,但台式表应该还是HP(现在叫安捷伦)强。

...

呵呵,从一个一般人敬而远之的论坛上学了一手,用AD588BQ这个芯片做为电压源来校准电压表。六位半,1/1999999=0.5E-7,测量10V电压就是5mV的误差范围内,所以用AD588校准也够了。

引自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04940&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Friendz&bbs_id=9999 AM 的论坛。
(AD588全误差小于0.01%.保证10V电压有1MV的精度,也就是可以精确到10.000V,不用去计量的,现在的计量局很难说有什么精度,说不定还不如我们业余的呢。
我用的是BQ和KQ,精度1MV,如果是AQ和JN,那就有3MV的误差.)

网友:
DIY用太高的精度好像原子弹打蚊子吧

网友F:
比 HP 表好的很多 有几个 专门做基准测量的公司 出的表 那叫一个贵啊  施论伯节  迪特朗 .....
我建议LZ  就买胜利的足够了质量很不错 带模拟条的显示直观看趋势的话 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搞基准电源和精密稳压的设计开发,一般没必要用精度达到0.01v的表,因为一般的电器中的电压都随负载和输入电压的变化不断波动,都会超过0.01v,显示的电压值是取样时的电压,也是在跳动的,很难不变,所以,太高的精

主要是锂充,4.17-4.19V,
...

其实我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锂电才想升级我的万用表。

楼主:
一般的4位表 分辨率可以达到 0.01V,  不知道在这个显示级别上 准确度误差有多少?

楼主:
FLUKE117C  800-1000
FLUKE187  二手1100-2000
FLUKE 175  1500-3000

单纯价格来说 117c很有吸引力。

二手的 的 需要RP好一些,我的运气似乎不算好,为了一个精度有保障的万用表还不 考虑二手货了。
175 和117c还没有仔细对比, 如果175的性能很有吸引力 也可以考虑。

17b 实在是 实惠型, 似乎说明中的指标也可以满足一般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 HP 表好的很多 有几个 专门做基准测量的公司 出的表 那叫一个贵啊  施论伯节  迪特朗 .....
我建议LZ  就买胜利的足够了质量很不错 带模拟条的显示直观看趋势的话 也方便

胜利的表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和  FLUKE117C(NOMO012000  )  性能上有可比性行的表给几个型号,我查查看。

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目前暂时锁定
FLUKE117C  800-1000

有没有其他品牌 性价比不错的 再给些参考下 :loveliness:

网友:
胜利的  智能表系列  ,  优利德的  UT88B 带232口的。 华谊牌  (原贵州仪表厂开办的质量很好)  珠海伊万 (价廉) 如果是 LZ 的预算 俺就在国产里调。
进口表利润太大 不想让鬼子赚去。 不太高科技的国产也不错的 而且增加附件  保修都好办
LZ 可上他们工厂网站上看看

楼主:
VICTOR 98C 20000
胜利 的这个表怎么样? 和 FLUKE117C 比较,  两个的价格似乎差不多。

网友:
胜利和优利德 是一家分出的 优利德成立以后,致力开发新型, 新款,使用新技术。  胜利大约有3年多没有新型号了。华谊比较传统, 珠海伊万 打中国仪通标 价廉物美,产品线不如优利德丰富。俺是更倾向优利德。 这四家公司的表,我都在使用。质量上都差不多。做工上优利德更好些。
俺平时用多数时候用一块 MF10 扎针表 2块数字表 做精确调试的时候,互相比对着用,再精度高用 台式表。 一般的电子应用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锂电才想升级我的万用表。
楼主如此目的,我倒觉得不必再破费买表,倒可以研究一下楼上的建议,搞个ad588基准电源,用你现有的表,现校现测,会真的准确可靠,请知道商家的朋友介绍一下,我觉得对大家都有用。

网友(2010-04-24):
挖个小坟。也想买个万用表,不过预算只有二三百元,最多不超过500元,大家有推荐的吗?谢谢!

网友:
 我就会用万用表测个电压,正负极,通断,电阻,其他都不会,所以一直在用一个15元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