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简易使用说明

楼主(2009-07-06):
JR DSX7简易使用说明
   ——献给准备购买或刚购买到JR DSX7的模友
一、对码方法
      1、将随机附带的对码插头插入接收机BATT端口;将电调插口插入油门(THRO)端口,然后接通电源。此时接收机指示灯频闪。
      2、按住遥控器背面绑定按钮同时打开电源,按住开关不放,直至接收机指示灯由频闪变成熄灭,松开对码开关,等接收机指示灯重新点亮(恒亮)。
      3、关闭接受机电源,拔掉对码插头,整个对码过程结束。
    注:新的遥控器打开电源后,显示的是模型1,本次对码只针对模型1。对码结束后,再设置各功能,比如舵机正反向、定时等。如果使用模型2,需重新对码,可用同一接收机,也可另外再购接收机,与其配套的是AR6100或AR6100E,TAOBAO最便宜的260元一个(新推出的DSM J制式不能用AR6100或AR6100E)。该控有20个模型数据可储存。
二、RD721接收机各通道中英文对照
    AUX2  辅助通道2
    AUX1  辅助通道1
    GEAR  起落架
    RUDD  方向舵
    ELEV  升降舵
    AILE  副翼
    THRO  油门
    BATT  只在对码时插入对码头,平时不用
三、遥控器使用说明
A功能模式
    先打开遥控器电源,同时按住UPSELECT键,即可进入功能模式(FUNCTION  LIST)。菜单顺序为:
①固定翼
    D/R & EXP    大小动及指数功能
    REV·SW    舵机正反向
    SUB TRIM    辅助微调
    TRAV ADJ    舵机行程量
    ELFL MIX    升降→襟翼混控
    AIRU MIX    副翼→尾翼混控
    FLAP SYS    襟翼系统功能
    PROG·MIX1    程式混控1
    PROG·MIX2    程式混控2
    PROG·MIX3    程式混控3
    PROG·MIX4    程式混控4
    PROG·MIX5    程式混控5
    PROG·MIX6    程式混控6
    TIMER    定时器
    THRO  CUT    油门停止
    MONITOR    舵机画面功能
②直升机
    D/R & EXP    大小动及指数功能
    AUTO  D/R    自动大小舵
    REV·SW    舵机正反向
    SUB TRIM    辅助微调
    TRAV ADJ    舵机行程量
    THRO HOLD    油门锁定
    TH CURV NOR    油门曲线(标准)
    TH CURV ST1    特技1
    TH CURV ST2    特技2
    PI CURV NOR    螺距曲线(标准)
    PI CURV ST1    特技1
    PI CURV ST2    特技2
    REVO·MIX    旋头自动补正
    GYRO SENS    陀螺仪感度
    PROG·MIX1    程式混控1
    PROG·MIX2    程式混控2
    PROG·MIX3    程式混控3
    TIMER    定时器
    THRO  CUT    油门停止
    MONITOR    舵机画面功能

按键方式:
    按UP或DOWN选择菜单。按+或-设定。
    同时按住DOWN 和SELECT进入菜单。
    同时按住DOWN 和SELECT退出菜单。

楼主:
B、系统设定模式
        同时按住DOWN和SELECT键不放,再打开遥控器电源,即可进入系统设定模式(SYSTEM  LIST)。菜单顺序为:
①固定翼
    MODEL SEL  选择模型
    MODEL NAME  模型名称
    TYPE SEL  模型类别
    MODEL RES  模型重新设定
    STICK MODE  摇杆控制模式
    TRAINER  教练功能
    THRO TRIM  油门调整
    INPUT SEL  输入选择
    WING TYPE  机翼布局选择
    D/R SW  大小动开关选择
②直升机
    MODEL SEL  选择模型
    MODEL NAME  模型名称
    TYPE SEL  模型类别
    MODEL RES  模型重新设定
    STICK MODE  摇杆控制模式
    TRAINER  教练功能
    THRO TRIM  油门调整
    INPUT SEL  输入选择
    SWASH  TYPE  十字型选择

按键方式:
    按UP或DOWN选择菜单。按+或-设定。
    同时按DOWN和SELECT进入菜单。
    同时按DOWN和SELECT退出菜单。

注:
        进入菜单后的具体操作,可参照JR 2720说明书,其中变频方式、频率设定等内容不适用JR DSX7,其余大同小异。两者对照,就基本上能搞清这款遥控的使用方法。
        JR 2720说明书地址www.wanmx.cn/downfiles/DSX7.rar
        如菜单有误,请大家跟帖更正,以便修改。

网友:
这样的贴,就是爬山涉水也要顶

网友:
这个要顶,缸订了台DSX7,已经在路上了,谢谢LZ啊。

网友:
大公无私 感谢分享

网友A:
问一下,如果用在油动飞机上的话,接受电池插在哪个位置上?

网友B:
到底DSX7 飞 450  好不好哦! 跟10CG 比差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如果用在油动飞机上的话,接受电池插在哪个位置上?

接收电池插在BATT上,油门插在THRO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DSX7 飞 450  好不好哦! 跟10CG 比差多远

我目前在飞固定翼,暂未涉及直升机,因此不好评价。但从菜单看,是足够了的。
此外,该款与10CG价格相差约一半,不能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比较。引用网上的一句话,DSX7是“该有的都有,没用的不再”。

网友:
好帖,热心人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到底DSX7 飞 450  好不好哦! 跟10CG 比差多远

dsx7飞450足够了,不足的是:
1.计时不能自动开启,要自己按键,我经常忘记按。
2.油门、螺距曲线调整不够细腻,但是飞450足够了。
3.功能开关的位置不可调,系统默认。对于新手由于没有原来的使用习惯,这个不是问题
4.熄火开关对应熄火的曲线。不能想10c那样,熄火就只是停止油门信号的输出而已。
5.没有背光。
10CG比DSX7适合更加多的飞机,但是要花更加多的钱!

网友D:
LZ你能不能提供一个DX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能不能提供一个DX7的?

不好意思,我没这控,所以无法提供。哪位有的,不妨贡献出来让大伙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你能不能提供一个DX7的?

好像看到坛子里老金有过很详细的帖子,查关键字老金应该会找到

网友:
留个记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sx7飞450足够了,不足的是:
1.计时不能自动开启,要自己按键,我经常忘记按。
2.油门、螺距曲线调整不够细腻,但是飞450足够了。
3.功能开关的位置不可调,系统默认。对于新手由于没有原来的使用习惯,这个不 ...

说的好

网友(2009-10-19):
狂顶一个,这样的好人太好了。。。。我正愁怎么弄明白我的DX7呢

网友:
谢谢LZ啊~~~收获不少~但是还是不会弄我的!

网友:
dsx7 在路上,先留个脚印

网友:
感谢

我也有dSx7就是不会用

网友:
各位鸟,我DSX7飞YT700,请问定速如何设置。郁闷啊

网友:
想买一台,不知是DSX7与DX7有何区别。DSX7飞500电直够了吧?

网友(2009-11-18):
顶起来,让更多新接触DSX7的人容易上手。

网友:
太抽象,个人看后难以快速理解。

网友:
谢谢楼主!我的控也在路上。

网友:
按DSX7说明书应
    AUX2  辅助通道2
    AUX1  辅助通道1
    GEAR  起落架
    RUDD  方向舵
    ELEV  升降舵
    AILE  副翼
    THRO  油门
但我个控舵机界面显示
ELEV 油门
THRO 升降舵
当时无法设置电调的原因
什么原因搞乱这两个通道?

网友(2009-12-24):
要是在详细点就更好了  嘿嘿  QQ460482086

网友:
DSX7飞450和500足够

网友(2010-04-10):
这贴必须顶顶、

网友:
一不错的控,飞450没问题!我刚用的一个多月!

网友(2010-07-30):
LZ还是很好,为不会英语的模友解决了一大难题!

网友:
简单明了,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②直升机
    D/R & EXP    大小动及指数功能
    AUTO  D/R    自动大小舵
    REV·SW    舵机正反向
    SUB TRIM    辅助微调
    TRAV ADJ    舵机行程量
    THRO HOLD    油门锁定
      ...

在  舵机行程量 和  油门锁定 中间还有一项:SWASH MIX  十字型选择混控

网友:
这个要顶,刚订了台DSX7,已经在路上了,谢谢LZ啊。

网友F(2010-09-14):
Thank you 己收用

网友G:
起落架能调速起落吗???

网友H(2010-10-29):
收藏。这个一定要收

网友:
 刚好 手上的dsx7很懂都不懂

网友I(2011-03-09):
有帮助,顶了!

网友J(2011-12-29):
那个DMSS系统的遥控器,具备有双向传输功能 这个是怎么回事儿啊,有什么特别的吗

网友K(2012-02-16):
我有一个这样的遥控器,可是今天对完码遥控舵机没反应,而且断电后就失去对码记忆。求解

网友L:
用惯9X2,好用好调,又败了一台GX7来搞耍

网友M(2019-06-10):
10年后继续顶

网友N:
你们还再用吗?我还在用,顶一下

网友O(2019-07-18):
我的DSX7又拿出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