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讲一下帆船上那几根绳

楼主(2009-07-06):
帆船上包括挂帆用的几根绳都是干什么用的
怎么个结构,都有什么作用.怎么个绑法啊.没有见过实物,所以不明白.
前后各一根 左右各两根?
是如果用收锁机控制帆角度的?

网友:
 还是我来谈下对桅杆的体会吧,也不知我理解对不,你说的是不是桅杆?
桅杆的几根绳子,我们叫它支索,共6条.前后二条是固定前后倾用的,同样左右上下的二条能使桅杆左右弯曲,桅杆我们要求它有足够的钢度(不是强度)尽可能少的弹性变型.支索最好用细钢丝,带花蓝螺丝收紧.船正浮时桅杆垂直,前后倾是可以的左右倾弯是绝不行的.
理想的桅杆是水滴型,并且能跟帆转动和帆的结合尽可能的紧密,不然主帆的前缘会产生涡流,就影响帆的效率了,前帆的悬挂最好用细钢丝,用绳子和其它什么难保证受风会抖动.
收索机不能控制帆角,它只是收紧和放松帆,随受风角的不同,放松或收紧帆,就能达到控制帆角的目的。
实际使用中,左手的左右杆操舵,右手不回中的上下杆操收索机,上推放,下拉收。
左手只操舵别的右手管,航行训练及比赛中左手拇指总压在操纵杆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