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直大小级别和发动机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9-07-06):
450  500  600 700 的级别飞机大小很好分别, 就是主桨轴和尾桨轴的距离多少毫米来命名的!

我一点都不懂油直升机,好像听说直升机重量超过7公斤就要去公安局备案许可了吧,怪不的做到700就不往上做了!
而50级和90级油机呢?我只知道50级和90级是 指油直发动机输出功率大小,
那飞机大小呢?

50级和90级发动机是怎么命名的,是发电机的什么缸体容积,还是输出功率,还是。。。。。

50级和90级直升机发动机都是2冲程,混合气型发动机,但是我发现没火花塞,和高压线圈,那他又是怎么点火做工的呢?

望解答!

网友:
点火有点火器

网友:
看来楼主需要补习一下发动机的课程了。去发动机及版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450 500 600 700命名规则不一样,600是50机 700是90机

网友:
潜水去吧,别只顾着灌水

楼主:
看我在新手区,一个新手6级士官怎么回答的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1428

”50级和90级是指发动机工作容积,分别为8.3cc和15cc
飞机大小来说应该是50级相当于600,90级相当于700
至于发动机,一般小于90级的都是甲醇机,用的是铂金热火头,而非汽油机的火花塞,在起动前,需用点火夹给热火头通电,使之烧红,飞行过程中,由于甲醇的燃烧,使热火头始终保持燃红状态
本人不玩油机,只是自己了解的一些,如有错误高手更正“
简单,明了,直指主题

而你们这些老鸟啊,自己知道(还不知道是否真知道),本来就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却喜欢打官腔,上思想教育课似的,要我自己去找,去潜水。我不是没找到这么综合的,才来这么问吗?

楼主:
还有点是:
汽车的汽油发动机是缸体把混合气压压缩到上死点时,再火花塞点火,引爆做功!

热火头始终保持燃红状态点火,那缸体上行混合气压缩的过程中,就不是已经被燃红状态点火头点燃提前引爆做功了?(还没到缸体上死点)那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点是:
汽车的汽油发动机是缸体把混合气压压缩到上死点时,再火花塞点火,引爆做功!

热火头始终保持燃红状态点火,那缸体上行混合气压缩的过程中,就不是已经被燃红状态点火头点燃提前引爆做功了?(还没到 ...

你的意思是引擎可能反转吧?放心没事的,因为你还得靠启动棒启动。那个方向不会错的

楼主:
即使没反转,提前引爆做功也会带来严重的震动,功力丧失和发动机过热,专业俗语叫震爆
发动机寿命严重缩短!
还有这个发动机在特技飞行时350全方位的变化位置,又是怎么润滑的?

网友:
什么是350全方位润滑 难道是新东西?

网友:
安分的看看技术贴吧 提出的问题都有意义一些吧

网友:
1,600、700是以直升机大桨长度来划级,与发动机工作容积无关。
2,油气混和气不是一遇炽热的热火头就会点燃,还必须有温度和压强的配合。你说的情况不叫爆燃,应该叫提前点火,这就是发动机富油时会反转的原因。当发动机调到最理想状态时应该是活塞上止点压力、温度与热和头3要素结合,恰能点燃。

楼主:
“油气混和气不是一遇炽热的热火头就会点燃,还必须有温度和压强的配合。你说的情况不叫爆燃,应该叫提前点火,这就是发动机富油时会反转的原因。当发动机调到最理想状态时应该是活塞上止点压力、温度与热和头3要素结合,恰能点燃。”

    果然高见

楼主:
11楼 是我提的问题没意义,还是你水平有限无法像12楼那样解答?

我问的润滑是汽车发动机是有机油润滑,
那航模发动机是怎么润滑呢?如飞机倒飞,那发动机不是倒的吗,
那机油不会倒流,造成有的地方无法润滑吗?
那航模发动机是靠什么和怎么润滑的呢?

网友A:
2冲程发动机的润滑是机油雾润滑形式,润滑油混进燃料中润滑,不像4冲发动机一样是油底壳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冲程发动机的润滑是机油雾润滑形式,润滑油混进燃料中润滑,不像4冲发动机一样是油底壳结构

这回答不错,这才是我需要的直接答案!

网友:
2冲的动力也相对足一些啊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新玩航模的吧,其实600,700都是现在叫出来的,以前都是多少级,50,30,90指的是发动机排量,单位是立方英寸,比如说50指的是0.5立方英寸,90指的是0.9立方英寸,和毫升的关系差不多是除以6,比如说90/6=15CC,现在600,700的命名好像是亚托起的,听起来真别扭,还是以发动机排量命名好理解

网友:
其实什么命名都是一样,只要你能看得懂

楼主:
18楼 这种说法更准确

网友B:
  长久没有开心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