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004折腾我,现在轮到我折腾它了,哈哈

楼主(2009-07-06):
最开始的时候以为要把004飞起来会很困难,所以买004的时候想额外买一架空机当配件用的,谁知道当时店家没货,也只好作罢。然而,在论坛上各位好心人的帮助下,我的菜鸟之路走得还算顺利,到现在(只能保证004在客厅里面不撞墙,还停不稳 )004只损失了一个尾电机,学习大家改了CN12+4025的直驱套装也用的不错。在这先感谢大家和这个论坛让我这样一个没人带的新手学会了飞004!!!

004已经完成了让我飞行的梦想,现在趁着它老人家还健在,拿来做个改装以验证我的一个很奇怪的想法。

想法
传统直升机的尾桨所产生的拉力与直升机的飞行方向是垂直的,因此它在直升机的飞行过程中是不做功的,它的作用仅仅是用来平衡机身受到的反作用力矩。如果把直升机的尾桨旋转90度,使得它在机身一侧产生一个与飞行方向一致的拉力,那样,尾桨依然可以起到平衡反作用力矩的作用,还可以对直升机产生一个与飞行方向一致的拉力,这样直升机向前飞行的速度将因为这个拉力的存在而增大很多。如图:

改装
把004原来的尾桨部分全部去掉,在机身左边通过铝片固定CN12+4025的直驱套装,为了平衡,把原来安装在机身下面的电池改为安装在机身右边。如图:

试飞
改装后的004能正常飞行,只是在起飞时004向前运动的趋势很明显,要向后打点舵,而不是像原来那样起飞时向左飘。悬停时整个机身向后倾斜的角度很大,主要是为了平衡4025桨的拉力。有次稍微向前打点舵,004猛的就冲了出去,还好回拉的及时,否则就撞墙了。关于飞行的视频晚些时候传上来。

结论
    这次004的改装基本上是成功的。在把直升机的尾桨移到机身侧面后,直升机依然能正常飞行。而且在4025桨的拉力作用下,004向前飞行时更猛、更快。

有些模友觉得我的改装与把004进行侧飞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在这里向大家解释下:
先给大家看个图片

        这才是我理想中的侧拉式高速直升机(我自己取名的 ),直升机原形是美国的武装直升机AH64,只是我不可能拿AH64来进行改装,只能意淫了

        用004来改装,只是为了证明直升机在这种构形下也是可以正常飞行的。由于004机型太小,我只能把固定CN12的铝条弄长点以免4025桨在旋转时碰到直升机副翼;为了减轻直升机的重量,我不得不把004的原装尾管给截掉。所以使得我的改装看起来就像004在侧飞一样。
        如果用来改装的是450那个级别的模型直升机,在机身侧面加装一个函道风扇来提供推力,保留直升机的尾巴,外形看起来就像我设想的那样,相信那时候就没有模友说那只是一个直升机在进行侧飞了。

楼主: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26296&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飞行技术也不怎样。见笑了,呵呵。

网友:
有意思呵呵。样子好奇怪。但是确实可以这样飞。。。

网友:
这个发现太意外了……

网友:
楼主你太有才了·~~哈哈

楼主:
主要是最近无聊,不知道干什么好。现在想练一些简单的航线,可是家附近没什么地方可以飞。以前一直在客厅练悬停 。

楼主:
想问下各位在外面飞的模友们,你们平常在哪里飞?足球场、小区或者野外?

网友A:
把飞机侧飞有区别么?

网友:
你太有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飞机侧飞有区别么?

现在区别不大。当把铝条弄的更短,用更强力的动力装置取代CN12+4025直驱套装。则飞机受到向前的拉力将大的多,前飞速度也将增加更多。如果简单的把004侧飞,由于004的尾桨拉力小(机身受到的扭矩一定,而004的尾杆太长),而且在侧飞是004的尾桨受到的阻力很大(由于004尾桨直径很大)。
本来我想在004的机身侧面装个函道做动力的,那样就不用担心4025桨会碰到机身和主旋翼(我改装时铝条用这么长主要是因为这原因,CN12+4025产生的拉力还可以使力臂再短点的)。可是重量符合要求的函道没找到。如果对450那样级别的直升机做改装,效果应该会更好。

楼主:
我理想中的侧拉式直升机(我自己取的名字 )是这样的

直升机原形是AH64,哈哈,想把它改装下,可惜只能YY了

网友B:
你太狠了。

网友C:
挺有創意的~
重心會差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太狠了。

在裁004的尾管的时候,我也有点舍不得。
本来不打算裁的,可是重量太重的,004飞机小,受不了,所以飞的时候把头罩也取掉了。训练架不取是因为一取掉4025桨就要擦地了。细心点能发现我的训练架和通常的装法有点不一样。这样装的初衷是为了不让4025擦地,但一个意外的好处是我的004可以重着陆了,训练架可以吸收很大的能量,在1米高收油门都没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有創意的~
重心會差點吧~

所以把电池放到右边了,还向后移了。但CN12这边还是重了点,力臂太长了。所以把CN12+4025稍微向上倾斜了点,能产生一个向上的分力,飞行时就平衡了,呵呵。

网友:
厉害,高手一个!

网友D:
很好是的,我来挑个骨头:
“因此它在直升机的飞行过程中是不做功的”是错的!
电能转化为空气的动能。

网友D:
因为有陀螺仪,向前飞时候CN12会加力,结果是:越快,CN12转的越快,向前的拉力越大,速度更加大……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是的,我来挑个骨头:
“因此它在直升机的飞行过程中是不做功的”是错的!
电能转化为空气的动能。

做的是无用功,这下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有陀螺仪,向前飞时候CN12会加力,结果是:越快,CN12转的越快,向前的拉力越大,速度更加大……死循环……

陀螺仪是对角度的改变起作用的,平移的话陀螺仪是不会有反应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陀螺仪是对角度的改变起作用的,平移的话陀螺仪是不会有反应的。

好,那么你假设cn12转速恒定,jj向前时候因为风标效应(或者说阻力吧!),cn12会靠后转,导致机头转,陀螺仪感受到了,所以加力。
我家的cupid 3也是cn12+4025,记得在头顶高速侧飞,可以明显听到CN12声音加大(空气侧向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那么你假设cn12转速恒定,jj向前时候因为风标效应(或者说阻力吧!),cn12会靠后转,导致机头转,陀螺仪感受到了,所以加力。
我家的cupid 3也是cn12+4025,记得在头顶高速侧飞,可以明显听到CN12声音加大( ...

CN12的转速不是恒定的。借用你的假设,当JJ悬停时JJ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加速前飞后,由于左右两边阻力的不同,jj的左侧向后偏(CN12这边阻力更大),陀螺仪感受到了,通向CN12的电流增大,CN12的转速增加,4025产生的拉力增加,一直到4025增加的拉力与前飞时飞机左右两边阻力差相等时,JJ又到了一个平衡的状态。

网友E:
引用 楼主: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26296&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飞行技术也不怎样。见笑了,呵呵。

我看,这叫变相的侧停!

网友:
其实我觉得这等于就是把飞机的头换了个方向而已吧,让陀螺仪的中力点在侧面为前了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CN12的转速不是恒定的。借用你的假设,当JJ悬停时JJ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加速前飞后,由于左右两边阻力的不同,jj的左侧向后偏(CN12这边阻力更大),陀螺仪感受到了,通向CN12的电流增大,CN12的转速增加,4025产生 ...

您可能把我的理解偏了,我指如果cn12转速恒定,那么前行时会掉头,可是有陀螺仪,所以可以“良性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这叫变相的侧停!

我在10楼和11楼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我拿004来改装只是为了证明在这种情况下直升机也是可以飞行的。要想真正的看到这种改变对直升机性能(前飞速度)所带来的提升,最好的办法是在真实的直升机上进行改装,只是对我来说那样不太现实。
我不知道各位模友玩直升机的初衷是什么。但对我来说,选择004就是为了完成一个从小就有的飞行的梦想,自己对3D什么的没什么兴趣。从我把004飞起来的那一天起,我从飞行中所获得的乐趣就越来越少。最近无聊,所以就拿004来折腾折腾。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航模的,所以我得找到除了飞行之外的更多的乐趣。

楼主:
发张稍微PS过的图片,去掉训练架,把截掉的尾管装回去,看起来是不是更顺眼了?

网友F:
哈哈,以前我自制直升机的时候也有这个想法,我想的是用一个大扭力舵机控制尾管!来实现尾桨可以往上推往下推,可以使飞机可以向前向后飞的!当时是刚入模的时候!飞机没飞起来,没有做成功,所以放弃了,改玩固定翼了!我的qq341975558。有空可以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以前我自制直升机的时候也有这个想法,我想的是用一个大扭力舵机控制尾管!来实现尾桨可以往上推往下推,可以使飞机可以向前向后飞的!当时是刚入模的时候!飞机没飞起来,没有做成功,所以放弃了,改玩固定翼 ...

你的想法和美国的概念机“速度鹰”很相似,速度鹰采用了矢量推力涵道螺桨(VTDP)技术。矢量涵道推进器可代替常规的直升机尾桨,能够产生水平推力,形成反作用力矩和转向控制,还可以提供一个向前的推力从而提高直升机的速度。速度鹰的涵道推进器提供的产生反作用力矩的那个分力在飞机前飞时还是没有效利用。

有点遗憾的是由于速度鹰的矢量涵道推进器重量太大,使得速度鹰的前景并不怎么好。

网友:
不错,很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称赞lz一个,很有想法。。。就是实际意义不是特别的大。。。如果你想让她飞的快些的话干脆两边装两个函道。。。。外加一个通道来控制,或者是与飞机的操控混控。。。这样不就完美的解决问题了么。。。这样可以带来更 ...

在机身两侧各装一个函道,主旋翼产生的扭矩你用什么来平衡?用传统的尾桨?或者使得两边函道产生的推力不一样?再或者使两边函道离机身轴线距离不相同?
我把CN12+4025装在机身侧面的目的是在使它完成传统的平衡扭矩的作用外,额外的提高直升机的速度。单纯要提高速度,随便在原有的直升机上加个产生推力的函道就可以达到了,但那样会使直升机重量增加,结构更加复杂。而我的改装并不增加004的重量,结构和原来的004相比也不复杂。

楼主:
有谁用过GWS的涵道风扇动力组吗?效果怎样?EDF40、EDF50也许可以用来代替CN12+4025直驱套装

EDF40   http://www.gws.com.tw/chinese/product/powersystem/edf40.htm

EDF50   http://www.gws.com.tw/chinese/product/powersystem/edf50.htm

楼主:
打算进行下一步改进:改主无刷,加涵道,整个更帅的尾巴 应该很COOL。努力翻旧帖学习改无刷知识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想法和美国的概念机“速度鹰”很相似,速度鹰采用了矢量推力涵道螺桨(VTDP)技术。矢量涵道推进器可代替常规的直升机尾桨,能够产生水平推力,形成反作用力矩和转向控制,还可以提供一个向前的推力从而提高 ...

我在08年12月的军事杂志上面看到lama+涵道推进器,这样可以高速行驶而不会抬头。
效率也挺高的。涵道尾巴很重是的。它的桨叶是刚性的,具体什么我忘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入魔。

网友H:
不错,想法很好,说不定你可以去北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想法很好,说不定你可以去北航了

都工作了,还北航呢 。现在发现还是在学校好啊,要场地有场地,要飞友有飞友。只是自己在学校时就知道WOW、CS去了

网友:
有见牛人啊。黑人兄弟那里去了。过来看看啊。

网友I:
我的飞机和你的不一样,不过换一下舵机通道横着飞就是一样了的,难到我的004是传说中的双飞

网友:
LZ很强悍!照你这么说,把尾电机放右边的话,后退的时候就可以加速了?hoho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飞机和你的不一样,不过换一下舵机通道横着飞就是一样了的,难到我的004是传说中的双飞

换下舵机通道是可以实现横着飞的(其实不换也可以)。只是如果004的结构不变的话,由于004尾桨面积过大,尾管太长,在横飞时尾桨的阻力太大,飞行效果也就没我改装后的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下舵机通道是可以实现横着飞的(其实不换也可以)。只是如果004的结构不变的话,由于004尾桨面积过大,尾管太长,在横飞时尾桨的阻力太大,飞行效果也就没我改装后的好了。

那就直接把尾巴截短了,然后换舵通道。。重心还好点。。尾巴的长短是用来平衡机体的,过短对尾浆动力需求大,浪费的能量就更大了。
而且太短尾桨完全在大桨的下洗流中,2个互相干扰稳定就更差了。除非上涵道,恩恩,再上个3S2P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把尾巴截短了,然后换舵通道。。重心还好点。。尾巴的长短是用来平衡机体的,过短对尾浆动力需求大,浪费的能量就更大了。
而且太短尾桨完全在大桨的下洗流中,2个互相干扰稳定就更差了。除非上涵道,恩恩 ...

目前为止还没找到重量和推力和CN12+4025差不多的涵道。至于上3S电池,动力虽然增加了,但电池增加的重量也不少,除非改主无刷,这样折腾下去可就真没完了,呵呵。准备换JJ了,004就折腾到这样了。

楼主:
004就先这样了,整了个4G3在家练航线。等有空了在来折腾004,呵呵。

网友J(2009-08-24):
把副翼和升降舵调换一下和这个原理差不多,如果说前进时增加推力,那么在倒退航线时是不是会增加阻力呢?

网友:
E004 太神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副翼和升降舵调换一下和这个原理差不多,如果说前进时增加推力,那么在倒退航线时是不是会增加阻力呢?

 倒退航线还没学会。。。正在努力练习简单航线。

网友K:
这东西 咋看起来 和飞机的侧飞没啥区别

就好象把遥控器的 前后和侧飞 转了个角度,但是实际的效果是不同的!

直生机的 飞行姿态发生了变化
在普通的 飞机 飞机飞行时要始终保持 机身的侧向偏转一个角度!!这样飞机始终都是偏的
并且 在飞行中 尾巴的力量是来控制机器偏转的 带来的侧向的力 还需要飞机的 侧飞来平衡!

属于浪费了资源
在这款飞机中 尾巴虽然只简单的转了 90度 但是 飞机的航线直飞却是一个非常正立的姿态!
并且 在飞行中 如果不需要太大的飞行速度的话  尾巴提供的 力量就可以让飞机向前飞行!!
节省了动力

飞机唯一不太方便的就是在后退的时候要有 比较大的倾斜角度  着路时有点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飞机侧飞有区别么?

各位,这个才是正解啊!
我的XX是没有区别!

网友:
这样的飞机合适测向航线 呵呵   不过前后航线 考虑陀螺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东西 咋看起来 和飞机的侧飞没啥区别

就好象把遥控器的 前后和侧飞 转了个角度,但是实际的效果是不同的!

直生机的 飞行姿态发生了变化
在普通的 飞机 飞机飞行时要始终保持 机身的侧向偏转一个角度!!这 ...

知音啊!!!!

网友:
真的长见识,楼主有创意。